请教NAZA-M V2问题

楼主(2015-10-10):
我的V2飞控。在空中打方向它旋转怎么不在原点旋转?它都是以一个圆的绕转。请大师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都是这样的~~~~圆在1米之内

网友B:
指南针没校准,gps前进方向和飞控的前进方向不是一条直线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的~~~~圆在1米之内

我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一米直径的圆旋转。可是我朋友他们用的就不是这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没校准,gps前进方向和飞控的前进方向不是一条直线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谢谢指教。我再仔细严格的改改再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一米直径的圆旋转。可是我朋友他们用的就不是这样的哦。

圆一定是有,如果圆直径过大,GPS天线安装的XYZ轴值 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