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装机完成,首飞成功

楼主(2015-10-10):
买的瑕疵机,只有左副翼有点破损,其他完好。机翼有一根碳棒加强,副翼缩小,原来的太大。舵机银燕9克金属,a控并加减震板,a433,欧姆威5.8g1w,700线摄像头,好赢天行者40a,朗宇2212kv1400,8060马刀桨,图传共用电加的12v稳压模块。图中设备布局只能用一块2200电池配重,现在已重新布局,5200的电池放在中间,为了能远航。择日选个好天气远航!

网友A:
为什么设备要用锡纸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设备要用锡纸包着?

怕对飞控和其他设备有干扰,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图个心里安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怕对飞控和其他设备有干扰,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图个心里安慰。

那图传信号会不会衰减严重?x5的图传放在机翼那里会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图传信号会不会衰减严重?x5的图传放在机翼那里会好些吧

我是为了配重才放那里。

网友B:
fpv新人飞腻了冲浪者,打算升级载机,动力2216  3s电池,纠结于小胖子 和 x5,不知x5楼主飞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新人飞腻了冲浪者,打算升级载机,动力2216  3s电池,纠结于小胖子 和 x5,不知x5楼主飞的如何?

小胖我也有,装好了但是还没飞,x5是第二架了。x5好带,结构简单,耐炸!飞起来比较灵活,但是空间布局比较局促。5000以上的电池要配2216。

网友C:
居然用的A控,好久没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的A控,好久没看到了

a控挺好用啊。。。出新版了。

网友:
看着不错的鸡鸡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线路布局整齐,不错

网友D:
5000电用2212电机有点吃力,爬升够呛的。2216比较好

网友E:
五星神机X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星神机X5。

比小胖子怎么样呢

网友F:
这走线,飞机重了不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0电用2212电机有点吃力,爬升够呛的。2216比较好

就是准备换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走线,飞机重了不少哦。

线路重新布局了,去掉稳压模块,延长线,并联线了,差不多半块2200电池

网友G:
楼主摄像头和DV怎么放?感觉X5没法放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摄像头和DV怎么放?感觉X5没法放狗嘛。

山狗我就放在上盖重心位置!

网友:
换2216续航怎么样

网友H:
2216的KV只没有那么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16的KV只没有那么高的吧?

1250。

楼主:
重新布局

网友:
不错 话说锡箔纸包设备是有效果吧

网友I:
我现在也在装X5,你的重心是在它设计的位置嘛,就是机肚那两乳头吗?还有副翼改短了是不是好飞点,我明天试飞/

网友J:
顶 换2216续航怎么样 还有 飞翼的飞控是装在重心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 换2216续航怎么样 还有 飞翼的飞控是装在重心位置吗

我5100的电池就是配的2216,飞控最好装在重心,我稍微靠后为了方便布局,重心附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也在装X5,你的重心是在它设计的位置嘛,就是机肚那两乳头吗?还有副翼改短了是不是好飞点,我明天 ...

重心就是奶头位置,也可以向前几毫米都行。副翼短点好飞,动作不会太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重心就是奶头位置,也可以向前几毫米都行。副翼短点好飞,动作不会太大。

早上试飞了,抛了一次,断了三支桨,头两次没拉起来,第三次刚拉起来打一点点舵它就横滚,大灵活了,副翼多短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上试飞了,抛了一次,断了三支桨,头两次没拉起来,第三次刚拉起来打一点点舵它就横滚,大灵活了,副翼 ...

副翼我大概是原来的3/5,舵角是50%,很好飞。

网友:
包了锡箔纸的电流电压计和电调固定下,别飞的时候碰到后面的飞控插针短路就笑了

网友:
其实这机副翼小了,起飞重量达不到最大。原设计已经完美。

网友:
好机,我随便飞3xxx以上,4s5200,2216

网友K:
瑕疵机??啥时候买的??哪家店

网友:
机翼的碳棒是原来就有还是自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