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 遥控器问题 厂家和大神请进

楼主(2015-10-10):
昨天飞多旋翼的时候,突然发现第二通道的升降只有一半行程,也就是推杆前进,拉杆没有效果。落地后检查遥控,电位器线没有断,接收机没有问题(换了另外一个接受)。用舵机测试第二通道,发现相同的现象。说明遥控器出现了问题,现在不知道是遥控器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估计是电位器坏掉了。用的at9 的遥控一共有4个。使用率很高,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希望乐迪方面给出解释,同时给乐迪at9产品提出一点建议性的意见
1 按键按进去不弹出,按键卡阻。调节背部螺丝紧度太紧会自动触发按键,太松会按下去不弹出。右手滑轮使用时间一长就会松动,导致选项时光标乱跳。希望按键处做出改动,滑轮紧度要加强。
2电池仓盖需要改进,飞的时候电池脱落好几次,固定翼直接炸,旋翼失控返航。总不能一直贴着胶带在电池盖吧。
3接收机天线容易折断,在天线根部应该做一个橡胶软管保护一下。像7008 那样。
总而言之,用at9 稳定性不错。没有发生直观失控。客服qq加不上,希望乐迪售后联系一下。

网友A:
我的AT9也会不定时出现第一通道不能满舵,准备返厂了,估计你的控也一样,不是电位器问题,过段时间又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T9也会不定时出现第一通道不能满舵,准备返厂了,估计你的控也一样,不是电位器问题,过段时间又会正 ...

不是不能满舵,是舵量是50%

网友: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电位器坏了呢。
烦请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售后同事跟您联系一下,谢谢!
售后QQ:乐迪电子 2853979638
欢迎大家加入乐迪产品技术讨论群:
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