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低转速产生的果冻如何消除?

楼主(2015-10-10):
如图:
主机:精灵2V+;
云台:减震板减震球硬挂;
相机:山狗SJ4000;
一开始电机转速低的时候果冻严重,8点20分36秒推大油拉升阶段果冻现象消失,8点21分02秒到达限高后电机低转悬停,果冻现象再次出现。
求问大神,这样的果冻现象如何消除才好?录制了视频,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网友A:
把感度调高点看看?可能是低转速调整力不够晃的厉害。或者用手动模式飞下看看抖不抖 一般手动要稳一些

网友:
天!精灵也这么果冻的厉害!!!我得XXD硬挂都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更换一下减振球,应该会好很多,显然你的减振球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感度调高点看看?可能是低转速调整力不够晃的厉害。或者用手动模式飞下看看抖不抖 一般手动要稳一些

你好啊,请教一下,调整感度可以影响飞行器的稳定,这后面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感度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能给我这新手普普法么?
调参软件里面对于感度有解释,我看了很久就是想不通这后面的工作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啊,请教一下,调整感度可以影响飞行器的稳定,这后面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感度到底是怎么起作 ...

自稳模式下,进行任何动作后,松杆飞机会调整到水平位置。这个调整的力度就是感度。越大调整力越强,但是可能会震动。你可以用手抓着飞机搬动一个角度。飞机会有力扳回原来的角度。这就是那调整力。感度我也不是很会调。只能慢慢的从低到高慢慢加,调到有共振再回去点

网友:
大江官方回复:亲爱大江用户,您好,首先感谢您购买和使用我们大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实在不好意思的告诉您,您的果冻情况是因为我们的灰机只能使用我们大江的云台才会有可能不会出现果冻现象,我们的所有灰机不建议客户使用除了大江之外的其他云台产品,另外因为我们知识匮乏,因此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出来替代佳能5D2\3和GH3\4等主流相机产品,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所有产品均为大江制造。让那些已经拥有的使用者手中的设备成为一堆废铁。不想跳进我们挖好的坑里也得主动的跳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