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 遥控器 可以控制2个 6208SB 接受机吗, 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5-10-10):
FUTABA的 遥控器  可以控制2个  6208SB 接受机吗,   怎么设置呢?

我现在需要9个通道

但是6208SB只有一个通道

网友A:
一个sbus+3个其他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sbus+3个其他通道

什么意思 要买什么东西

网友:
6014>14通PWM接收

楼主:
我目前就只有2个  6208
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就只有2个  6208
能解决吗

NO

网友:
2个7008可以并联成14通

网友:
出FUTABA 6014要的话,带价来。

楼主:
真的没办法嘛,,,,,,,,,,,,,,

楼主:
这个模式B究竟有谁成功过啊???????
试那么多次都不行

网友A:
模式C 双接收机实现14通
模式D 单个7008sb接收机可以实现  sbus输出八个通道  1-6通道输出9-1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C 双接收机实现14通
模式D 单个7008sb接收机可以实现  sbus输出八个通道  1-6通道输出9-14通道

这个6208 只有AB模式

但是我试了不行,,

不知道差了那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6208 只有AB模式

但是我试了不行,,

小兄弟,6208那个模式只能接sbus舵机,pwm舵机 设备不行的,别胡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6208那个模式只能接sbus舵机,pwm舵机 设备不行的,别胡闹了

sbus舵机,pwm舵机 是什么啊
能不能科普一下

我现在需要9个通道啊

我该怎么弄啊

网友:
sbus舵机 貌似暂时只有F控才有,只能接SBUS端口接收机,PWM舵机就是一般模拟及数码舵机,但不能接在SBUS端口工作,只能接在PWM端口接收

你的问题只能买个正厂6014接收或买二个山寨8通,若是14SG可买二个7008SB接收也行,要9通干舍?

网友C:
正厂:
1、同意17楼,另购一个6014
or 2、另外再买一个7008SB收9-16通道+原来的6208收1-8通道。(14SG或18MZ)
山寨(如果8-9通道不重要)
3、副厂8通道接收机
or 4、SBUS转PWM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厂:
1、同意17楼,另购一个6014
or 2、另外再买一个7008SB收9-16通道+原来的6208收1-8通道。(14SG或1 ...

2.错配了,7008sb不能与6208sb同时用一个发射的,制式不同

楼主:
我只有10C 和T8FG,   TAOBAO说7008不能用
看来只有选 6014 或者副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6208那个模式只能接sbus舵机,pwm舵机 设备不行的,别胡闹了

我本来想
6208SB的 SBUS接零度双子星飞控,
然后我云台再直接接 插针哪里,

试了好多次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
6208SB的 SBUS接零度双子星飞控,
然后我云台再直接接 插针哪里,

我的遥控是T8FG,用R6303SB,SBUS接NZAZ(1-7通道),两个插针(11,12通道,PPM)控制相机的俯仰和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遥控是T8FG,用R6303SB,SBUS接NZAZ(1-7通道),两个插针(11,12通道,PPM)控制相机的俯仰和快门。
...

6303不是只有3排插针吗
怎么插到11 12

楼主:
实在没办法了 买了个215块的 副厂,,,1和2短接,,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错配了,7008sb不能与6208sb同时用一个发射的,制式不同

实在没办法了 买了个215块的 副厂,,,1和2短接,,轻松搞定,,,,,,,

网友:
正解,果断改用 FrSky  TRF8SB。好使啊。

网友:
另,原厂接收机也可以。我用 R6303SB,轻松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6303不是只有3排插针吗
怎么插到11 12

6303有四排插针,其中一个是SBUS,一个是3/B(通道3/电池),以上这两个输出是固定的,不可选择。
另外两个Port1、Port2可以选择输出11、1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03有四排插针,其中一个是SBUS,一个是3/B(通道3/电池),以上这两个输出是固定的,不可选择。
另外两 ...

遥控器选吗
还是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选吗
还是怎么选

在接收机上选

网友:
2 个 6208SB 的 S.BUS 分别连接到 PowerBox,再从 PowerBox 输出用 Futaba 线连接云台和飞控。

这样可行么?

网友:
当然,也可以用 2 个 R6303SB 替代上面方案中的 2 个 6208SB。

网友:
如果不想买 PowerBox,可以试一下这个,用一个 6208SB 就够了。

某宝关键字:16通道 S.BUS -PPM-PWM 转换器

特点:

1、输入的信号自动识别,无需手动切换,实现PPM-PWM-S.BUS之间自由切换。

2、采用STM32单片机,采用外部晶振,处理信号速度快,输出信号精度高。

3、当输入信号为S.BUS时,可以通过按键切换输出1-8CH或者9-16CH。

操作说明:

1、当9通道插针输入PPM信号时,1-8通道插针输出PWM信号,10通道插针输出S.BUS信号,蓝色LED每周期闪烁1次。

2、当1-8通道插针输入1个或者多个PWM信号(普通接收机信号)时,9通道插针输出PPM信号,10通道插针输出S.BUS信号,蓝色LED每周期闪烁2次。

3、当9通道插针输入S.BUS信号时,1-8通道插针输出PWM信号,10通道插针输出PPM信号,蓝色LED每周期闪烁3次。

4、按住按键上电,红色LED会常亮,如果输入的信号为S.BUS,则输出的PWM信号为9CH-16CH。再次按住按键上电,则红色LED熄灭,输出的PWM信号为1CH-8CH。

5、无信号输入时,蓝色LED常亮不闪。

网友D(2016-01-30):
兄台 你好 你的6208  通道问题解决没  我遇到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式B究竟有谁成功过啊???????
试那么多次都不行

这个可以得

网友:
初看说明书,我开始也以为6208SB可以设置成Mode B在输出接口上输出9-15通道,反复试了几次都不成功。

认真看了几遍说明书(E文不好),才看明白,接收机的这个ModeA和ModeB是用来设置SBUS舵机的,并不是用来设定输出接口的通道的。
例:如果想设置一个在9通道上响应的SBUS舵机,就把这个舵机接在1号输出接口上,把接收机设置成ModeB,这样,这个舵机就设定为9通道了,然后把这个舵机接入SBUS,就能响应9通道的信号了。
附中文说明书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 你好 你的6208  通道问题解决没  我遇到此问题

看我上一楼解释

楼主(2016-03-29):
引用 网友D:
兄台 你好 你的6208  通道问题解决没  我遇到此问题

不行,后来我买了一个副厂的 一短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