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入手3D机,老模友有推荐的么。

楼主(2015-10-10):
看了很多老模友飞的天翼15E,我也想入手一个,目前模拟器能吊机,蛇滚不是很熟。 扳机炸了不少能吊机扭力滚。想入手像真机了,前段时间买了个342KT的仓机装机完不要起落架都730G了,我用的是2216KV1250.电机  40a电调,桨用的1047,其他的9047,1147都有  。电池1300ma3S的,加舵机电设重量340G这样子。
想知道老模友们的天翼15E装出来多重,某宝上理论起飞重量是625,怕自己装的机又重了,所以来这万能的论坛求助了,您知道的不想买个机回来装出来重了飞起没感觉。

装出来太重了。

装出来太重了。

网友A:
15e起飞重量应该在700g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e起飞重量应该在700g以下

其实我是想问我这套电设丢进15E会不会超重。。。

网友B:
设备机身堆一起称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想装到680g估计有难度。舵机用9g金属的4个。电调30a,40a都可以。1250kv桨用1047的,吊机50到60油门可以

网友:
还有不要用自带的拉杆,换碳杆。能轻点。减重方面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
15e里几个机型,我们装下来好像slick要比其他的机型重点。如果电机换大点的比如双天2838会动力好很多,更暴力。2216也能飞

网友A:
胶水不要用热熔胶,用泡沫胶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机身堆一起称一下就知道了

没买机呢还,提前来论坛讨教下,能称就自己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不要用热熔胶,用泡沫胶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katana不错,虽然有点小贵

网友C:
这个飞机我也有 配置和你的也一样 就飞了一次就不飞了 电装就拆下来了  太难吊了

网友D:
2216,30a电调,10寸桨,4个9g银燕加延长线,1300电池,起飞重量大约66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我也有 配置和你的也一样 就飞了一次就不飞了 电装就拆下来了  太难吊了

很伤吧,唉还是得买大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30a电调,10寸桨,4个9g银燕加延长线,1300电池,起飞重量大约660g

谢谢您了。

网友:
我就飞342

楼主:
我比较喜欢342这机的颜色和机型,请问您飞的那款342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喜欢342这机的颜色和机型,请问您飞的那款342呢。

亚博特模型买的kt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博特模型买的kt3d机

这机很重,2216带不动,做3D最多吊机,而且很吃力。手接都难,重了吊不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机很重,2216带不动,做3D最多吊机,而且很吃力。手接都难,重了吊不稳。

用2212 kv1000配104慢速桨爽飞   我之前配2212 kv1750   八寸不够飞  九寸够飞电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212 kv1000配104慢速桨爽飞   我之前配2212 kv1750   八寸不够飞  九寸够飞电机烧了

我配置是2216KV1250,浩业的1047桨。 飞着都不爽呢。 不知道您的爽飞是什么概念,2212吊机和蛇滚能行么,我入魔不久不太懂。

网友F:
飞3D还是epp耐炸,kt板炸几次就报废了,算下来成本更高,当然除非你是3D高手或者只想飞飞一般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3D还是epp耐炸,kt板炸几次就报废了,算下来成本更高,当然除非你是3D高手或者只想飞飞一般动作

恩,就是想入个天翼15e怕自己装出来没效果所以来贴吧问问。因为装了个我发图那个kt342,好重啊,吊机很难,稳不住手接不了降落是问题(没起落架为了减重把起落架拆了的。)最近把那机的贴纸撕了减到起飞重量700g吊机好吊点了,稍微有点稳。飞着还是不爽有阴影了。您15装机多重,呢有什么减重的方法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配置是2216KV1250,浩业的1047桨。 飞着都不爽呢。 不知道您的爽飞是什么概念,2212吊机和蛇滚能行么, ...

我还不会吊机  总之50%
油门飞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不会吊机  总之50%
油门飞都够

飞航线,对这些都没什么要求的。但是这机真不是什么3d机,确实航线机。我把外面的贴纸全撕了,和里面的现在重657克,吊机还行。但是飞机强度没了,一捏都能裂。。不能炸机,一炸就毁,kt板没贴膜炸了修都不能修。看运气吧,哪天炸。。这机不能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航线,对这些都没什么要求的。但是这机真不是什么3d机,确实航线机。我把外面的贴纸全撕了,和里面的现 ...

它在kt机中还算耐炸的吧 我四楼撞墙砸到地面只有电机座坏了,kt板真的不能斯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在kt机中还算耐炸的吧 我四楼撞墙砸到地面只有电机座坏了,kt板真的不能斯膜。。。

什么耐炸啊什么的都不是重点, 关键是机重,不适合飞3D,就这一条它就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