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过气了吗?

楼主(2015-10-10):
满篇都是K120的帖子,搜一下HCP100S却发现很多二手交易。看了模友的帖子我觉得K120产品的设计完成度比较好,舵机(如果能)加强之后绝对是款好飞机,保留空心杯做尾电机也是明智之举,外观漂亮。HCP100S的设计者有些懒惰或者仓促了,起落架在电池重量增加之后依然还是2点固定,2s动力了还用0.3M的齿轮,这些与其标榜的强大动力并不匹配,外形还是比较呆板。从V977到K120,从HCP100到100S,两个系列的风格开始变化,伟力进化的似乎更好些,手感上较V977有改进,驰远好像只关注了100S的动力,手感上却有缺失,直线舵机的优点未能发挥。标价上HCP100S好像底气不足,BANGGOOD上K120和HCP100S的(BNF)价格分别是110和80美元。

网友:
还没玩转,不好意思晒出来

网友:
楼主两个都买了试试

网友:
正准备采购一台中。。。。。。。。。。。。。

网友A:
100s的尾巴死区问题是个致命伤,不飞3d的基本不会买一个手感奇差的小鸡. 真不知道搞研发的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的尾巴死区问题是个致命伤,不飞3d的基本不会买一个手感奇差的小鸡. 真不知道搞研发的是怎么想的

感觉结构和软件都没有搞周全就推出来了。。。当然会玩的可以自己想办法弥补

网友B:
这机挺可惜的,尾死区只能靠D控解决,大齿容易坏,尾电机需要自己加螺丝,原厂电池太重,国外网友反映有颤动现象,像是旋翼头感度过高
解决了这些问题就是好机了,动力足,耐炸好修,在100级里自旋最像大机
当然横轴爱坏什么的是2s机的通病
个人觉得做工是完爆977的 120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挺可惜的,尾死区只能靠D控解决,大齿容易坏,尾电机需要自己加螺丝,原厂电池太重,国外网友反映有颤 ...

虽然我觉得K120更好些但因为没有现成的控所以没有入手,如果出高频头版本的就好了。相反我原来玩V922和HCP100,很多零件通用,而且有现成的控,所以入手了100S,玩玩暴力3D也还不错。

网友C:
100s什么都好 就 尾巴是个缺憾,还有侧翻滚比较慢,要很大半径

网友:
还是期待尾螺距的130.

网友D:
   这种小机练习机!  何必太纠结, 飞时间长你会发现, 你450都不想飞了。 只想飞600, 700 ,小机不过瘾!

楼主:
我觉得驰远有点策略失误,尾电机其实没必要搞成无刷的,以我的经验看空心杯用做尾电机寿命真的挺长,不怎么出问题,好处是瞬态响应好,也就是更跟手一点,电路也简单。相反,无刷最大问题是变速慢,刹车慢(也有变速快的时钟同步电调,带刹车的电调,但估计100s没采用,软件研发也有跟上),最适合定速使用,用在尾巴可能不是很好,如果一定要用,也是采取变距方式而不是直驱,这样反应才够灵敏,但这样肯定不适合如此级别的小机了。说白了,搞双无刷多少是为了争眼球,结果造成高配置低效能。伟力的做法倒显得比较成熟。以上纯属个人瞎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驰远有点策略失误,尾电机其实没必要搞成无刷的,以我的经验看空心杯用做尾电机寿命真的挺长,不怎么 ...

100s的电调是Blheli的,不知道能不能开刹车功能
我觉得其实无刷尾并没有不跟手的感觉,只是原厂设置有死区手感很差,用了D控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s什么都好 就 尾巴是个缺憾,还有侧翻滚比较慢,要很大半径

侧翻半径比较大 偶尔才有极小半径成功的侧翻,感觉这个机对收法要求太高了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草地上挺耐炸

网友:
100S的尾巴很好解决,你只要换一个尾桨就很好控尾巴了,换小四轴的桨做尾桨,方向得反装

网友:
你们那里过气了的飞机,我还没有玩过,,,苦逼青年没欢乐啊

网友:
什么过气不过气的 mcpx 11年推出的吧 现在还是神机 不过撸主分析地不错

网友:
请问LZ华科尔的V120D2跟100S.k120是一个档吗。近期想入120D2。谢谢

网友E:
华坑不好入,进去了出不来。这辈子没啥意外只用华科尔的D7E控,华科尔的直升机、飞机都不考虑了

对伟力977印象极好,看着院子里的大哥在草地里摔啊摔,就是不坏。本来想的伟力K120应该不错,但是看了帖子发现强度严重有问题,和977不是一个档次的

看大家都说HCP100S不错,今天爽飞6电(3节点玩了两次),在院子里HIGH爆了,小摔但是没怎么摔到,哈哈
LZ不幸言中,HCP100S起落架插入不结实。蹲了一下地之后,再飞电池和起落架掉出来了。。。幸好是轻轻炸在地上,福大命大

尾舵有死区的问题确实很讨厌,而且尾桨力量颇大,突然一转向,整个机身都会侧向移动很远。对我这种菜鸟来说很麻烦。

网友F(2015-11-09):
100S改成尾有刷也是有套件可装的,  但这样做对模友本身并没什麽太大的利益, 所以我就不刊登这个套件,
但100S确实是能改成3S 8000KV动力的, 这个就只有高手才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S改成尾有刷也是有套件可装的,  但这样做对模友本身并没什麽太大的利益, 所以我就不刊登这个套件,
但10 ...

2S大齿轮都吃不消了,3S估计一推油门直接扫齿。100S的动力我还没适应,目前油门最高设到70%感觉才从容一些。我入手时试飞不知深浅,上树、炸断大桨的事情又重演。因为死区的问题很难说会喜欢100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坑不好入,进去了出不来。这辈子没啥意外只用华科尔的D7E控,华科尔的直升机、飞机都不考虑了

对伟力9 ...

100S机架底部相当平整,多设计几个连接点很容易,真不知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确实伟力的发展路线比驰远的 走对了几步。 各有千秋。  120的舵机有没有模友购买第二代的,测试后耐摔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真的改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2S大齿轮都吃不消了,3S估计一推油门直接扫齿。100S的动力我还没适应,目前油门最高设到70%感觉才从容一 ...

這倒不會,因為只要不捽,它的主齿是沒問題的, 我都測試過了,它主齿故意設計成一捽就裂是因為那是一种卸力的方式,  你真正應該要得注意的是它沒有失控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的电调是Blheli的,不知道能不能开刹车功能
我觉得其实无刷尾并没有不跟手的感觉,只是原厂设置有死 ...

请问是用华d10控吗,是怎样解决可说说吗,刚入了个100s.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倒不會,因為只要不捽,它的主齿是沒問題的, 我都測試過了,它主齿故意設計成一捽就裂是因為那是一种卸力 ...

扯远了吧,我的飞机全部有最好的失控保护系统,名字叫“我”。。。

网友(2015-12-19):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机练习机!  何必太纠结, 飞时间长你会发现, 你450都不想飞了。 只想飞600, 700 ,小机不 ...

小机主要是冬天在家飞,北方冬天地球人都懂的……。  在南方和北方春夏秋,你说的就完全正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S机架底部相当平整,多设计几个连接点很容易,真不知厂家怎么想的。。。

其实驰远100的机都是给地平线做配件的。

网友:
两部都是好机各有长短。有技术都能飞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驰远100的机都是给地平线做配件的。

不知这话驰远听了作何感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这话驰远听了作何感想?

只有80、60才是驰远自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80、60才是驰远自己的东西。

很多人挺驰远是因为它是做航模出身,但这个时代瞬息万变不进则退,被一个做玩具出身的超越也不是不可能,而且是一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