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是留下还是退回?收到130米电池压差大。

楼主(2015-10-10):
刚收到电池,测量了下,自我感觉压差大。不知道各位模友买到这样的电池,是留下还是立即退货。

个人不愿冒险决定退货。感谢各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
还行吧,其实不少人用垃圾充电器到最后差的比这个大的多,要是自己觉得不靠谱就退吧,买东西,出问题,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网友A:
  我有點不同的想法,

在我來說,壓差,應該是大家都充滿了電,大家都是 4.2V

之後,去飛直升機,

飛完下來,每節電的差別,

百分之幾的差別,例如 3.8 V 跟   3.83 V 可以接受,

我在格氏電池官網買的電池,也有這百分之幾的差別,不足為怪

難道你想商家在發貨前,幫你用比較高檔的平衡充,充到沒有差別,

然後把電池寄到你手上,來欺騙你嗎?

只是我個人意見,只供參考

网友:
根據某電池廠家的聲明,

鏗電儲存最佳電壓為  3.8V 至 3.9V

网友:
个人觉得很正常,重放几次激活就好了,只是建议,主要还是看你了,要是不放心就退吧

网友:
可能放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點不同的想法,

在我來說,壓差,應該是大家都充滿了電,大家都是 4.2V

格氏官网是淘宝上那个旗舰店吗?它的东西我买过,质量跟外面的店一模一样(只是包装多一个二维码),但价钱贵很多。感到有点坑

网友:
有木有308duo什么的测下内阻,
电压说明不了什么,内阻一致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