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万预算入悟还是自组

楼主(2015-10-10):
本人之前玩过一个250穿越,后来自组了一个410,我玩多轴是主飞行辅航拍,最看重的就是飞机的飞行性能,操控手感和图传体验,航拍只是偶尔玩玩(反正就是对相机和云台要求比较低,但图传得给力点的),求问各位前辈我这种情况应该直接悟还是自组,如果自组的话,劳驾简单的说说配置,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在悟和精灵3之间纠结过,毕竟3便宜那么多,玩起来心里压力要小一些,从数据上看,精灵3和悟也基本伯仲之间,各有优劣(3轴云台和双控对我这种人诱惑不大)我就想再请问下玩过P3和悟的前辈,这两个飞机的实际操控体验差别大不大,值不值得到这么大的价差?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只是玩的話 航拍輔助 就自製啦。。 2萬預算完全可以裝個 掛雲台加狗 飛50分鐘的啦。。。。。。。。。 而且還能再裝一個 300 軸距的半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玩的話 航拍輔助 就自製啦。。 2萬預算完全可以裝個 掛雲台加狗 飛50分鐘的啦。。。。。。。。。 而且 ...

支持您得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玩的話 航拍輔助 就自製啦。。 2萬預算完全可以裝個 掛雲台加狗 飛50分鐘的啦。。。。。。。。。 而且 ...

请问能给个配置单吗,谢谢

网友B:
主飞行副航拍的话 建议精3A或者精3S
精灵产品第三代了 飞行姿态控制和图传是无人能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飞行副航拍的话 建议精3A或者精3S
精灵产品第三代了 飞行姿态控制和图传是无人能及

那悟呢?悟比精灵3在飞行姿态和操控手感上有明显优点吗

网友C:
不考虑后期维护的话悟吧 有面子 有样子 使用简单方便 !!~  自组的话 就是携带麻烦 飞行前整理时间长点  但是维护费用低点  长航时  多轴更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后期维护的话悟吧 有面子 有样子 使用简单方便 !!~  自组的话 就是携带麻烦 飞行前整理时间长点   ...

我也觉得自组有点太劳心劳神了,要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往往要面临很多问题,之前还考虑过亚托的M470甚至690,但又觉得大飞机便携性差,而且飞控应该没有悟带的A2改进版性能好,APP什么的应该都是比不上的,还有图传也很重要,要是上lightbridge又觉得成本太高

网友C:
如果航拍只是玩玩的话  那就精灵3吧~ 多的钱 可以自己在上个特技或者穿越     这样航拍和飞行练习玩 都有了  精灵3适合入门航拍拿来只是飞着玩的话 真的很没意思的 悟感觉只是偶尔航拍的话有点浪费了  不过土豪除外呵呵   我自己是精灵3加2个穿越1个特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航拍只是玩玩的话  那就精灵3吧~ 多的钱 可以自己在上个特技或者穿越     这样航拍和飞行练习玩 都有了 ...

但是心里一直放不开悟就是因为外形太帅了,但如果仅仅因为外观让我多出1W我肯定也不会,所以就不知道悟的飞行体验是不是能明显比精灵3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心里一直放不开悟就是因为外形太帅了,但如果仅仅因为外观让我多出1W我肯定也不会,所以就不知道悟的 ...

買個精靈航拍 再組幾個穿越 這樣看來是最符合你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精靈航拍 再組幾個穿越 這樣看來是最符合你要求了。。。。。。。。。。。

穿越已经有了

网友:
看具体用途了,我是从自组转到悟1的,因为我主要用来做航拍。

原因就是自组的稳定性太差了,定点定不住,要耗费很多时间去调试,而且自组没有高清图传,稍微远一点就雪花了。开源飞控对地面站支持也不是特别的好。

很是郁闷。由于没有超声波定位有风的天气根本不敢上天。

悟1就好很多,最重要一点就是拎箱子就走,有业务准备时间也短,快拆浆也是非常的方便,虽然续航只有20分钟,但是多备几块电池也够了。
10号的时候大风天4级风照样上天,虽然画面有点果冻,上去下来晃晃悠悠,但是还是很可靠,没有出任何差错

航拍推荐整机。有的朋友说精灵3,我们工作室也有一台精灵3A,只是备用,因为,业务来的时候,不是每个时候天气都是最好。虽然悟的摄像头跟精灵3差不了多少,但是,大轴距的悟抗风性能还是很不错的。如果4级风以上,小轴距的精灵3会有漂移的现象,虽然它会回正,但是耗电会很快。而且精灵3的这种轴距,飞行速度相对较快,不太方便完成一些柔和的镜头,加上DJI坑爹的遥控器操纵杆线性精准度我都不说了大家都懂的。

网友D:
还补充一点是,事实上,按照真实体验,大酱的飞控和手机或者平板的搭配自从精灵3和悟开始以后非常不错了

也许是我手拙还是懒的缘故,真感觉要比开源飞控方便不知道多少倍,这年头时间就是金钱,占用的时间就是成本

所以,能用最简单便捷就不选择复杂难度高的

网友:
如果主要用來航拍,又夠支金,那該買個  悟 比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补充一点是,事实上,按照真实体验,大酱的飞控和手机或者平板的搭配自从精灵3和悟开始以后非常不错了

...

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飞行性能,操控手感和图传体验,航拍只是偶尔玩玩

说实话,多轴如果不用来航拍就只剩穿越可以玩玩了。要说手感,,用来航拍的机器有手感可言吗?
图传体验?是想远航吗?那还不如上固定翼的FPV,,更适合楼主,更好玩,更便宜,更刺激,可以穿云,甚至可以飞数十公里,这是多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可以航拍,符合楼主偶尔航拍的要求。

网友:
悟的飞行手感明显要好,如果要航拍出效果用来干活悟首选 ,其次是精灵3;至于自组的用来干活明显不方便,效果也不尽人意;我一个精灵3的价格就能装出一个用悟一样的动力E800动力飞50分钟,可是航拍又有什么用;还是悟和精灵来得直接!悟和精灵是真正干活的飞机,自己装机用来装逼的话几千块装个S900飞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还省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玩的話 航拍輔助 就自製啦。。 2萬預算完全可以裝個 掛雲台加狗 飛50分鐘的啦。。。。。。。。。 而且 ...

你好 我也想要一个配置清单 谢谢

网友:
悟玩不起……,只玩过精灵3,感觉还是不错的。从相机的参数来看,好像和悟也没差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