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Q飞控的问题!在玩QQ飞控的朋友帮忙看看几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5-10-10):
最近没时间飞固定翼,搞了个便宜的四轴,今天到货。马上开装,现在已经试飞,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油门控制不好。降落比较重,容易翻,那么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每次翻电机都在转,感觉不舒服,不像固定翼关油电机就不转了,还得去锁定,起飞前也不是推油就来。还得先解锁。这个能改吗?就像固定翼一样推油电机转,关油电机停。不用去多一步解锁和锁定。
第二个问题,每次翻了后,在起飞。就会偏,必须从新校准传感器才能平稳的起飞。这是什么原因?
暂时就这么多了。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照顾。

网友:
我也有个qq当练习机用,
第一个问题,怠速需安装问题貌似qq关闭不了(至少我没找到),解锁问题,毕竟四轴除了上下没有浆之外剩下的都有浆,而固定翼只有前面有螺旋桨,就算误碰油门固定翼顶多炸鸡,对飞手影响较小,要是四轴误碰那80%就得见血了,为安全考虑才有的怠速和上锁。
第二个问题,个人感觉qq是最基本的飞控,软硬件设计都是以能飞就行,so只能这样了!
你要是刚接触四轴,我不推荐玩qq,看你以前是玩固定翼的,学新能力一定不错,要是感觉apm、pix等太贵,那么我推荐cc3d或者naze32,前者80rmb左右后者120左右。这两款都是要自己调整参数,只要你调整好了飞的就很爽了。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lz勿喷哦!大神勿喷!谢谢!)

楼主:
先练习,技术好点了再买个好点的,之前就打算配CC3d,朗宇2216加铂金30a商家说cc3d不支持,后来想想索性买个最便宜的练手,以后损失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以炸鸡,全油门前进紧急停下来就是打后退,然后就不受控制炸了。

感度调过了没有?降低感度试试(一点一点的调,不要太多)

网友B:
我一直用QQ飞控飞F550六轴的,只要感度调好了很稳的呀,我还带相机云台飞了,油门不动基本可以保持高度,因无法定点,漂移是难免的,只能微调方向舵加以修正,关于上锁和解锁,2楼已经解释过,如果起飞侧翻,校准一下水平。起飞拉油要干脆,不要拖泥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QQ飞控飞F550六轴的,只要感度调好了很稳的呀,我还带相机云台飞了,油门不动基本可以保持高度,因 ...

嗯。正常像航拍机一样飞倒是很稳,飞了几个起落都不错。后来作死,想看看速度有多快,就推杆到顶,然后有猛拉杆想来个急刹,晃了两下就控制不了了。(晃得幅度比较大)最后倒着晃悠晃悠的就炸了。

网友:
也用QQ飞控,第一次会翻,后来调感度到12,能平稳飞了
我的配置:

新手尝试制作直径一米的UFO飞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88464

网友C(2015-12-03):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QQ飞控飞F550六轴的,只要感度调好了很稳的呀,我还带相机云台飞了,油门不动基本可以保持高度,因 ...

请教一下,您带了什么云台和相机上去,我定了一套450 准备下手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QQ飞控飞F550六轴的,只要感度调好了很稳的呀,我还带相机云台飞了,油门不动基本可以保持高度,因 ...

起飞侧翻要怎么校准水平呢?大神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您带了什么云台和相机上去,我定了一套450 准备下手装机

网友:
开机加油门就前翻了,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