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5-10-10):
本人固定翼新手一枚,刚入手一台futaba T10J准备玩KT机,可是当我全部组装好后发现我打方向舵副翼在动,我打副翼方向舵在动,但是没有一起动,我不会弄,说明书也看不懂,求大神指点啊~~~!!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慢慢摸索,这就是模型乐趣

网友B:
愁死我了,你把舵机接线互相交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愁死我了,你把舵机接线互相交换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C:
换舵机线不行,就改舵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舵机线不行,就改舵机位置

舵机线不行为啥要换舵机位置。。好深奥

网友C:
你说:当我全部组装好后发现我打方向舵副翼在动,我打副翼方向舵在动,但是没有一起动
所以,把副翼舵机和方向舵机互换一下,动作不就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当我全部组装好后发现我打方向舵副翼在动,我打副翼方向舵在动,但是没有一起动
所以,把副翼舵机和 ...

我试过了不行的,因为只有三个舵机,我打副翼的时候正常的话是一正一反的动作,我换过之后它又跟方向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摸索,这就是模型乐趣

说明书翻完了,还是没看懂

网友:
好吧,感觉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3个舵机,2个用在副翼,1个用在升降
副翼的两个舵机分别接1、4通道
所以你说:当我全部组装好后发现我打方向舵副翼在动,我打副翼方向舵在动,但是没有一起动

网友:
没用过福大吧,楼下解答

网友:
笨方法是 用一根Y线将两个舵机连到第一通道

网友:
你说的是混控吧应该,玩kt机就别买这么好的控,天地飞中文菜单,脑瘫首选

网友:
摇杆模式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
你把2个副翼用y线连接之后插在接收机第1通道,把升降插在第2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把发射机所有混控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