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QQ飞控寻找解决办法

楼主(2015-10-10):
拆开看到是贴片电位器,太小了估计无从下手了

太灵敏了,QQ感度螺丝调不了

X600机架
XXD2212  KV980电机
银燕20a电调普通1045浆
天地飞7
3S2200普通电池
外围EPE泡沫飞碟直径1米

制作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825&extra=page%3D1

试飞视频

网友A:
换个naze32 60df 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naze32 60df 保你爽飞

第一个飞控,还想好好捣鼓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小了,难办

我有个拆坏了

网友B:
QQ还灵敏?上个视频看看 我以前飞了老稳了

楼主:
就是贴片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还灵敏?上个视频看看 我以前飞了老稳了

估计是感度太灵敏了,现在又调不了,想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感度太灵敏了,现在又调不了,想办法呢

三根线 引出来 焊个大点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线 引出来 焊个大点的电位器

这是个办法

楼主:
刚才用卡尺量了下,大概是可调贴片电位器直径3.4*2*3.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飞控,还想好好捣鼓一下

嗯 据说qq是新手的噩梦 那你好好摸索
你的飞碟适合稳定些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据说qq是新手的噩梦 那你好好摸索
你的飞碟适合稳定些的飞控

原来是想免调试,没想到又有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据说qq是新手的噩梦 那你好好摸索
你的飞碟适合稳定些的飞控

因为害怕入门太难,才选的QQ

网友C:
用APM mini 吧。

楼主:
也开始考虑换飞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开始考虑换飞控了

换个NAZA LITE吧,调试简单价格不贵。后期扩展买某凡的比原厂好用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NAZA LITE吧,调试简单价格不贵。后期扩展买某凡的比原厂好用又便宜!

主要功能有哪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功能有哪些啊?

QQ飞控只是廉价飞控,NAZA是商业飞控。稳定性和拓展性来说NAZA要好很多!

网友C:
而APM 是开源飞控,拓展性又更强,而且bug修复超快。
如果想用高级点的飞控可以用pixhawk或pix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APM 是开源飞控,拓展性又更强,而且bug修复超快。
如果想用高级点的飞控可以用pixhawk或pixmini

有点想学APM的

网友C:
Apm中文官网上材料一大把,比naza多多了。

网友C:
还有,因为apm用的是8位单片机,而pix是32位,所以pix比apm好,而价格没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中文官网上材料一大把,比naza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因为apm用的是8位单片机,而pix是32位,所以pix比apm好,而价格没贵多少。

8位单片机容易学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8位单片机容易学是吧?

其实用apm和pix飞控都基本不需要学习单片机,除非想要自己编程。一般来说会pid调参即可(在电脑上调),而这个大家都会。而且最新版固件支持自动调参。单片机编程难度差别倒不是太大。
pix的主要优势在于运算速度快、冗余备份多、而且硬件配置是常见飞控中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apm和pix飞控都基本不需要学习单片机,除非想要自己编程。一般来说会pid调参即可(在电脑上调), ...

谢谢,我目前是偏apm

网友C:
教程可以百度搜索:APM中文网、apm飞控较详细的入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程可以百度搜索:APM中文网、apm飞控较详细的入门教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