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加PPM输入旋钮优化接线

楼主(2015-10-10):
原3.5插头后端有两个开关,分别用三个焊点插接在电路板上。
其中靠前面那一排已经被使用,后面一排空置正好可以用来接入PPM线。
这样当有插头插入时,内部接的PPM旋钮输入线物理上断开。
插头拔出时连通,不影响模拟器PPM输出功能和教练功能。

以上为Mckay固件接线方式,Gale固件参照这个图的节点,只把最后一根线的焊点移下。

入魔两个星期,参照前辈们的作品一口气改完加7105高频头/加三段开关/加旋钮/短接电阻,实测和黑色D10没多大区别。
秀下过程

原厂三段开关

购买的芯片/编程器

开孔/焊电路

接线安装

接线安装

完成效果

完成

网友A:
很好,另外你的开关的螺帽在哪里买的?

网友:
太霸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另外你的开关的螺帽在哪里买的?

旋钮帽在某宝搜关键词“亮边黑色铝合金电位器旋钮”,出来一大片任君挑。
三段开关螺帽是送的,某宝上也有但搜不到。买三段开关时问卖家可以要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钮帽在某宝搜关键词“亮边黑色铝合金电位器旋钮”,出来一大片任君挑。
三段开关螺帽是送的,某宝上也 ...

"三段开关螺帽是送的" 哪家送的?谢谢!

网友:
真是不错!可惜不懂这些东西,没有傻瓜教程的话什么也改不了~~~只改了三段,短接,加了一个NRF24L01,改了天线~~虽然够用不过不能继续折腾还是有些失望的~~

网友B(2015-12-21):
你们改了旋钮会不会跳动,我改了两个旋钮,有时乱跳,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有时放在桌子上不动它,都会乱跳,感觉是程序问题或是干扰造成比例旋钮跳动,

网友C:
请教楼主原厂二段三段开关在哪里买的价格多少,芯片  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段开关螺帽是送的" 哪家送的?谢谢!

抱歉,因最近产品上线工作过于忙碌,现在才能给你回复。
本来怕贴出来有广告嫌疑,大家都追问就贴出来吧。
其实直接某宝搜“遥控 三段开关”就能找到很多的。

比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1.JvmSdP&id=42312220295&ns=1&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JvmSdP&id=42921704953&ns=1&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2.JvmSdP&id=45387832736&ns=1&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4.JvmSdP&id=521057466724&ns=1&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3.JvmSdP&id=522659902668&ns=1&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JvmSdP&id=523966823998&ns=1&abbucket=7#detail

散买有些贵,所以我买了一包要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改了旋钮会不会跳动,我改了两个旋钮,有时乱跳,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有时放在桌子上不动它,都会乱 ...

旋钮值非常稳定不会跳动,倒是微调开关偶尔误动。但影响不大所以没有去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原厂二段三段开关在哪里买的价格多少,芯片  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

开关搜索方式在10楼贴了,加三段开关不需要芯片,几只二极管就行。

网友:
老大!这一包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因最近产品上线工作过于忙碌,现在才能给你回复。
本来怕贴出来有广告嫌疑,大家都追问就贴出来吧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搜索方式在10楼贴了,加三段开关不需要芯片,几只二极管就行。

加旋钮需要什么,能告诉我吗?谢了

楼主:
该有个二三十个吧,我用了三个就不知仍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旋钮需要什么,能告诉我吗?谢了

加旋钮的方案非常多,我用了这个方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472
只能提供4个通道,芯片本来可以提供5个通道但他单片机的软件只写了4个。
选用这个的原因是这片PIC单片机非常省电,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有个二三十个吧,我用了三个就不知仍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有个二三十个吧,我用了三个就不知仍哪里去了。

翻出来!均几个

楼主:
刚飞完回来就看到了帖子,原来熬夜的不止我一个。
只怕很难找,看到我堆满的箱子你就会知道有多难了。
如果不是大量需要,不如某宝上散买几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飞完回来就看到了帖子,原来熬夜的不止我一个。
只怕很难找,看到我堆满的箱子你就会知道有多难了。
...

这倒是!还没下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