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15-10-10):
小弟想做一个发条自动收线轮子,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宽度.长度.厚度的发条来实现线长30米,拉出后松开在卷回来。 大约保持1KG 的力气就可以。线粗是8MM,线两边有细钢丝.  不规则的能排列18圈左右。现在求助各位师傅能帮忙计算一下要用多少的长度的发条来实现?么?谢谢了

网友:
不会,感觉我是求不出,那8mm粗的线30米长,材质不同其重量相差..................,

网友:
不会,参考一下大的钢卷尺?

网友:
貌似有公式可以计算的吧

网友(2019-02-23):
你去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弹簧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