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折腾!双发塞斯纳,很简单,一看就懂

楼主(2015-10-10):
手上有空余的电机电调,想给塞斯纳搞个双发,上网买了塑料座和木条,当然也可以自已加工,焊了电机延长线和并联电源线,用于同时给两个电调供电,两个电调分别接两个电机,建议用同型号电调,同规格电机,当然同批产品最好不过,一致性好,我用的是便宜的30A新西达电调,新西达2212,1400kv的电机,上8060新西达桨。两个电调信号线通过Y线接接收机3通道,记得两个电调中的一个的信号线,把红色供电线剪断,装好,上电直接起飞,那动力...只有用过才知道

网友:
飞过了吗

网友:
直接搞三发的

楼主:
飞了啊,再不用担心炸机炸电机了

网友:
这电机座。。

网友:
还没玩过双发呢

网友:
楼主改的和我一样简陋。

网友:
怎么看是三发

网友(2015-11-22):
为什么要把两个电调信号线,的一根供电线剪断?

网友:
电调都带UBEC,接收机只需要一个UBEC供电,2个同时供电,容易引起冲突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改的双发,动力电池还是用的3S2200?你的起飞重量称过没?

网友A:
可以用两个通道,油门和副翼混控,差速实现转弯

网友B:
如果可以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个电调,请问是否还需要“把两个电调信号线,一根供电线剪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个电调,请问是否还需要“把两个电调信号线,一根供电线剪断”?

需要。

网友A:
我看用正反桨的好!

网友C(2016-08-31):
两个浆都是向内转吗?反浆上在哪个电机上?请指导下,我正在装双发

网友:
两个电机转向是一样的吗?浆也不需要正反浆吗?

网友:
还有,机头电机也接上,3发,有什么

网友:
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楼主:
双桨都是同向转

网友:
还有待完善

网友A:
楼主和我改的水机一样,不过我改的比你的还难看!

网友(2017-04-16):
我也搞过双发塞斯纳,中间的原来的电机座正好可以用于放摄像头,正好用于fpv

网友:
好会改装啊

网友:
副翼锁死了?三发容克阿姨怎么样。

网友:
塞斯纳  双动力解决方案~

网友(2018-03-21):
引用 网友C:
两个浆都是向内转吗?反浆上在哪个电机上?请指导下,我正在装双发

右侧机翼

网友:
够粗狂  照片上看机翼好像有点偏没居中

网友(2018-08-16):
两个电机有下拉角吗?

网友:
也准备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