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功能设置是什么设置的

楼主(2015-10-10):
14SG的功能设置Function是怎么设置的,说明书讲得很不仔细没看懂,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比如J1,J2 T1,T2,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就是这个界面的J1  J2  T1  T2  T3 的意思

网友A:
你当真认真看过说明书吗,这不是很明显的吗,Ctrl下的是控制,Trim下的是微调
你表上的是,J1控制副翼,T1是副翼微调。J3是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真认真看过说明书吗,这不是很明显的吗,Ctrl下的是控制,Trim下的是微调
你表上的是,J1控制副翼,T1 ...

我知道J1的控制副翼,但是我不知道J1本身是什么,我知道右边摇杆水平移动控制副翼,你说J1控制副翼,难道你的意思是J1就是右边的水平摇杆?我想问的就是这个,J1 是不是就是右边摇杆的水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真认真看过说明书吗,这不是很明显的吗,Ctrl下的是控制,Trim下的是微调
你表上的是,J1控制副翼,T1 ...

感度没有相应的操纵杆,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没有相应的操纵杆,怎么设置?

服你了,你认真看看遥控器啊,J1-J4就是对应的手摇杆,还有T1-T4就是摇杆旁边的小黑块。其他的还有很多,LD,RD,SA,SB,SE,SF,SC,SD,LS,RS等都是相对应的通道开关或旋扭。控上也有标注的。

网友A:
你都可按自己的习惯来自定义一个开关或旋扭来控制你指定的功能的。各种接收的对应功能也不尽相同,你都要自行定义的。
感度你可定义LD,或RD,但通常不用的,一般都在陀螺仪参数上直接设定数值,并将陀螺仪设定为锁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可按自己的习惯来自定义一个开关或旋扭来控制你指定的功能的。各种接收的对应功能也不尽相同,你都要自 ...

感度经常不用,在陀螺仪中设置感度,那么14SG 在FASSTEST14CH模式和FASSTEST12CH模式 的时候5通道和6通道是颠倒的,那么是不是切换这两种模式的时候,插在5号插槽和6号插槽的线也要换着插(普通接收机)
,还有在S.BUS的时候,用12CH的时候和MB的感度通道顺序不同,还是5通道和6通道是颠倒的,怎么办?是在遥控器定义还是在MB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2015-12-08):
引用 网友A:
你当真认真看过说明书吗,这不是很明显的吗,Ctrl下的是控制,Trim下的是微调
你表上的是,J1控制副翼,T1 ...

14SG 的细微动作操作精准度比18SZ 差多少?

网友B:
有14SG的中文说明书啊?有电子版吗?求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4SG的中文说明书啊?有电子版吗?求一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uk=1746659867
感谢人家,别感谢我,我也是下载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J1的控制副翼,但是我不知道J1本身是什么,我知道右边摇杆水平移动控制副翼,你说J1控制副翼,难道 ...

的  J1是右边水平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