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排量汽油机的一些个人见解

楼主(2015-10-10):
        鄙人一直钟爱于油机,原因就不多说了。甲醇和汽油二者的选择,宁愿选择后者,优点多多。但汽油机普遍存在适配飞机体型大,找场地难,搬运麻烦。所以根据实际条件不得不选择一款基于甲醇体积大小的小排量汽油机。很多人对于小排量汽油机看法大都不好,觉得工作不够稳定,CDI占用有限空间和重量等。废话不多说了,本人就谈谈自己曾经手的几款小排量汽油机的个人经验。
         第一种是NGH9CC汽油机,适合飞机40-50级。这款汽油机造型美观,优点是有活塞环,安装方法等同于40-50级甲醇机。但本人上手后经过一番折腾发现完全不能正常使用,除了有全油门高速外,没有中速和低速,经过研究发现是化油器的设计问题,这种发动机买来玩可以但要用来飞是不得行的。
         第二种是三叶8.5CC汽油机,适合飞机级别40-50级。因为前面的NGH9CC不能用后才决定冒险买本款汽油机做白鼠。曾经网上有卖,貌似价格就600多,性价比不错,现在不晓得为何销声敛迹了。本款汽油机完全就是三叶46级二冲甲醇机基础上换了个适合用汽油的化油器而已,没有活塞环,估计寿命不会长。这款发动机好调好用,低中高速都非常不错,至少正常,拉力不低于2.5KG。怠速也很稳,可以怠速致飞机原地不动。这款发动机跟NGH9CC一样的是采用一种特殊火花塞,这火花塞跟甲醇热火头一样大,但缺点也出来了,积碳非常严重,基本飞几次就得拆下火花塞清除积碳,应该是这种小型火花塞的共同缺点。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卖了,不然我会依然选择这款发动机。
         第三种是才出的RCGF10CC汽油机,适合飞机40-50级。这款汽油机还没使用过,据已经使用的兄弟告知非常不错,安装方式跟50级甲醇机大致相同,油门线性,工作稳定性,动力,怠速稳定都完全正常。但采用的火花塞跟前两款汽油机一样采用的甲醇热火头大小的特殊火花塞,缺点就是容易积碳,反正使用几次后必须拆下清除积碳,要不会导致工作不稳定, 出现断火现象。有个方法就是买瓶化油器清洗剂喷火花塞电极处,顿时就干干静静。这款汽油机可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第四种是OSGGT10 10CC汽油机,适合飞机40-50级。这款汽油机安装方式跟50级甲醇机安装方式完全相同,最大特点是没有CDI系统,靠甲醇机类似的热火头点火,工作稳定,各方面性能都完全正常,还腾出CDI的空间和重量。缺点也是大家能猜到的,热火头小,照样要经常拆下清楚积碳。如果经济不经常的话就大胆买,大家也可以放心使用。
        第五种是RCGF15CC汽油机,这款汽油机适合用在50级飞机上,但安装时要对发动机架进行小小的改动,因为安装孔间距较50级甲醇机偏大,但这是小问题。拉力轻松超过3KG,发动机工作状态不错,但唯一缺点怠速不能太低,朋友的这种发动机最低怠速都会慢慢拉着飞机跑。这款发动机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第六种是DLE20CC发动机,适配机型90级。这款发动机的各方面性能是比较完美的,大家放心使用,非常给力。

NGH9CC

NGH9CC

三叶8.5CC

三叶8.5CC

特殊火花塞

特殊火花塞

特殊火花塞

特殊火花塞

RCGF 15CC

RCGF 15CC

DLE 20CC

DLE 20CC

网友:
技术派的,学习了

网友:
好 的有时间 一定 搞一台试试

网友:
我的第一架甲醇机装了半年多还没装好,小汽油机又不敢入。

网友:
用过其中3种,三叶汽油机完全就说甲醇改装,地面调得好好的,上天2分钟就熄火,过热,现在在用RCGF10CC和15CCBM,好用,稳定,10CC可以用在50级像真机上面,飞3D拉力小了,15CC可以飞70级3D机

网友:
10CC汽油水机,甲醇太脏了,逐步淘汰

网友:
我也曾纠结,后来还是求稳,买了车子能放下的最大的35cc机型

网友:
Rcgf是不是台湾的

网友A:
学习了,去备一瓶化油器清洗剂,之前的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去备一瓶化油器清洗剂,之前的用完了!

飞十来箱油就拆下火花塞喷喷积炭 但要注意拧火花塞的力度 最怕拧滑丝

网友:
请教楼主 三叶25级新款是分体化油器 那么分体式和一体式有什么区别 和优缺点呢

网友(2016-06-06):
我也入了一台RCGF10CC,但身边很多老模友都认为汽油机小于30CC都不稳定,不知是事实如此还是他们没有接触新产品,这让我很是纠结,我也很怕发动机不稳定

网友:
RCGF 10CC的汽油机我没用过,不过听好多人都说不错;他家的15CC汽油机倒是非常不错,我把它装在50级的F3A上,那动力没的说,就是这架飞机和别人的飞机在空中撞上了……

网友:
汽油机主要是化油器复杂吧,这么小,又要在不同工况下控制准确燃油浓度确实不容易,其他问题好解决。燃油自然是汽油好,我不喜欢太大的飞机,一直想有个小汽油机5cc以下最好,可惜没有。
不知道OS GGT10怎样?小型汽油机配个笨重的CDI也实在难受。

网友B:
精华帖子啊!刚刚入了dle20ra看来没选错啊。就是评价这发动机不好配飞机、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B:
精华帖子啊!刚刚入了dle20ra看来没选错啊。就是评价这发动机不好配飞机、

我的装了P51

网友:
RCGF10和15CC的体积差距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