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新手发问~機頭方向與CC3d方向问题

楼主(2015-10-10):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上CC3d装的方向, 安装视频上板子上印刷箭头朝机身侧边, 可是箭头的方向不是机头的方向吗?

tks.

网友:
这样安装方便你用USB口调参,方向在调参软件上可以修改的。

楼主:
好的,谢谢
刚刚在CC3d条参软件里找半天, 请问在哪修改?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找一下YAW选项 ±90°安装 试试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