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舵机插头用什么型号的压线钳??

楼主(2015-10-10):
请问压
舵机
插头用什么型号的压线钳??
请问压舵机插头用什么型号的压线钳??
请问压舵机插头用什么型号的压线钳??

网友A:
tu 190 07 我用的。

网友B:
不需要压线钳,我都是直接焊上去,基本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C:
你某宝搜“压线钳 杜邦” 就能找到了,记得要买线切割的,不要买铸铁的,精度不够。舵机插头不要用焊接的,要用冷压的,焊接的容易在震动下断掉。

网友D:
买 24-30AWG的压线钳

楼主:
查了一下推荐的几个参数,买了华盛48B。便宜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