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10 有没有哪位前辈 完美搭配433 的

楼主(2015-10-10):
看了很多帖子说 d10 搭配433 不管是模拟线直连 还是 转发模式 会出现抖舵 干扰 及失控的情况 !本人小白  没用过 433  求教各位前辈 我也想远航  可有不想换控 (没有票子

网友A:
你只是听说,不试试哪里知道?我用得好好的,只是433天线不要离图传接收太近了,会干扰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听说,不试试哪里知道?我用得好好的,只是433天线不要离图传接收太近了,会干扰图传!

你是用 ppm直连  还是转发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 ppm直连  还是转发的啊

D10能用ppm??那应该是高手们的事!我是用pwm转发模式。多轴还穿过云!固定翼飞过大胖子,可惜apm飞控不会调,炸了!

网友:
有d10直连切糕的,但是at9就抖的要死

网友B:
我目前就用D-10直连大切糕433.没发现有抖舵。飞飞翼已经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就用D-10直连大切糕433.没发现有抖舵。飞飞翼已经几十个起落了。

ppm还是转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pm还是转发?

直连就是p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连就是ppm

能说一下怎么连吗?设置方法,注意事项。最好详细点。

楼主:
建议 开个帖子 详细介绍下 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建议 开个帖子 详细介绍下 求

u2群里都有介绍的,我只会天地飞7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 开个帖子 详细介绍下 求

我这张图就是切糕433发射机连接D-10教练口的接线。橙色线为PPM信号。另一条为地线。3.5MM头你可以按D-10的教练线尺寸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张图就是切糕433发射机连接D-10教练口的接线。橙色线为PPM信号。另一条为地线。3.5MM头你可以按D-1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就用D-10直连大切糕433.没发现有抖舵。飞飞翼已经几十个起落了。

请问
1)大切糕哪里买的?

2)切糕一套,从无到有,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E:
用转发模式不就解决了?  我用D10PPM 果子433 遥控乱码。 D10已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转发模式不就解决了?  我用D10PPM 果子433 遥控乱码。 D10已刷固件

433和控离开远一点。

网友F:
我用的刷机d10配原厂的rx1002接收机,转发模式到切糕,目前没干扰过,无信号时候失控保护也正常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刷机d10配原厂的rx1002接收机,转发模式到切糕,目前没干扰过,无信号时候失控保护也正常触发。

谢谢  如果不刷机的话  会不会有干扰呢

网友G:
明确告诉你,没有刷机的白色devo10+小切糕433通过教练口的ppm直连一切正常,控的电路我做过改造,433发射机可以直接从遥控器取电,而且小切糕的发射机我直接挂在遥控器上,丝毫没有任何问题。不抖舵,也不随意失控。失控返航相当正常。飞3.5km没有丝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确告诉你,没有刷机的白色devo10+小切糕433通过教练口的ppm直连一切正常,控的电路我做过改造,433发射机 ...

网友:
我实验成功了,遥控到433发射,433接受到u22飞控都是用PPM。银燕9克数码舵机塑料齿,无抖舵现象。5.8g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u2群里都有介绍的,我只会天地飞7的,

求教天七连接arkbird433方法 飞死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