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机 常规穿越 共有4部分 慢慢讲 慢慢看 哈哈

楼主(2015-10-10):
。。。。。。。。。。。。。。。。。。。。。。。。。。。。。。。。。。。。。。。〔第一部分〕。。。。。。。。。。。。。。。。。。。。。。。。。。。。。。。。。。。。。。。
先说说充电器吧  其实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把线剪短 了而已 看看吧 增加一点篇幅

图片上传时候压缩的不像样子了  唉 大伙将就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就是把香蕉头直接焊在XT60上了 没什么难度 大神有砖随便拍 别对着脸就行

没什么好材料 就用这个吧

大致步骤就这样啦

完成  献丑了 呵呵
。。。。。。。。。。。。。。。。。。。。。。。。。。。。。。。。。。。。。。。〔第二部分〕。。。。。。。。。。。。。。。。。。。。。。。。。。。。。。。。。。。。。。。
接下来讲讲FPV屏幕支架吧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讲一下了 应为我感觉这样的设计就不合理(咱也不是专业的 就使用感受上来说 不方便)其实也就是两处地方 下面且听小弟慢慢道来
第一就是固定底板的这个7字板我感觉要调节的话十字螺丝太不方便了 于是......

肿么样 是不是还挺方便的  接着......

看看这个 我把原来那个从下面拧的大螺丝扔掉了 由于不好用力所以拧不紧  鸡肋一根  我用了这样的结构 感觉其实没必要了 换一个内六角 用扳手从下面拧也是一样的 可是那时候没想到  唉算了 既然做了这个就用着吧 也挺好了 就啊做这个工序多一点 呵呵

。。。。。。。。。。。。。。。。。。。。。。。。。。。。。。。。。。。。。。。〔第三部分〕。。。。。。。。。。。。。。。。。。。。。。。。。。。。。。。。。。。。。。。
这里就贴几张CC3D直针改弯针的图片吧 不讲什么了 大神都会

哎呀好多图片都丢了  过程就这么几张了 大神就不要嫌弃了 小弟新手 第一次弄这个 还是那句话有砖尽管拍 别对着脸就行  哦 对了 其实这些针可以直接去掉 对于那些要追求尽量轻的大神来说的话直接把电调线焊在这上面
。。。。。。。。。。。。。。。。。。。。。。。。。。。。。。。。。。。。。。。。〔最后部分〕。。。。。。。。。。。。。。。。。。。。。。。。。。。。。。。。。。。。。。
这里就讲讲机架吧

接收机放后面 上面就这样了 没有加摄像 所以就空的 放电池

这是我该过的地方能够 原先的板子没有装减震的孔  于是画了一个减震板 让人家切好了 然后板上开孔 结果还是很满意的

摄像头没什么好讲的了 看看这线 我通向后面 下面上劲爆图

怎么样 是不是很新鲜 我想了好久才想到的  原先买的发射机天线延长线也不用了  哈哈
不过话说回来 摄像头到发射机的这点线可能收其他因素的干扰 视频不是太理想 下一步看看重新做线 外面包铜线屏蔽网套起来 试试看 也许有用
最后称一下体重

额 好吧 我输了  其实这个可以减重 我全部用的是铝柱和不锈钢螺丝连接
装好就去飞了 起飞后我蛋疼了 这个重量配的5.30桨  用的2S电池 油门有到78十了才离地 这........................................................  明天换6030的再试一次 希望能有改善
好啦 至此就暂告一段落了 下面做什么呢 还想做一个大轴距挂狗的机机 呵呵 等开工以后再说吧 暂时放着
以上就是我一个新手的鸡鸡 有地方不合理的还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啊
嗯 就先这样吧  各位大神晚安 拜拜

楼主:
咦??  后面怎么多出了几张照片 算了 不弄了 一起看看吧  哈哈

网友A:
顶,虽然没看到什么新奇的设计,哈哈

网友B:
虽然顺序有点乱,但是很细致的,且对于新人装机的帮助不够大啊

网友:
顶一下楼主的功力

网友:
不错哦,动手超强

网友C:
用2s能飞嘛?为嘛我的用2s就没反应呢,电调不支持?

网友D:
和楼主的控一样,乐天的10A电调用2S /3S电池均可以飞行。

网友E:
路过,好帖还是要顶滴。

网友F:
用2s还那么重,我也是醉了

网友:
用2S电还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虽然没看到什么新奇的设计,哈哈

我觉得 那个图传发射很有新意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顺序有点乱,但是很细致的,且对于新人装机的帮助不够大啊

呵呵  我也是新手 还不奢望有帮到别人的地方 如果有地方可以借鉴 那我就是很欣慰啦  呵呵😊

楼主:
功力谈不上  就是一些基本功而已

楼主:
超强不敢当 都是一些基本功而已 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s能飞嘛?为嘛我的用2s就没反应呢,电调不支持?

嗯 这个不一定啦  基本这种小电调都支持2S的 没反应有好多因素的  你飞控有没有设置好 或者电调有没有校准 等等等等的 好多呢  你电调有没有bec 嗯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的控一样,乐天的10A电调用2S /3S电池均可以飞行。

你的控好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好帖还是要顶滴。

过奖了 过奖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s还那么重,我也是醉了

嗯  我也不想重啊  我打算把铝柱和不锈钢螺丝换成尼龙的 应该会减轻不少😂😂

楼主:
哈哈 布局常规 😁😁

网友:
一看是处女座

楼主:
哈哈 不是啦  小弟金牛的  我本打算把电调插头都全部用扎带绑在一起 可是我怕那样会扯着飞控 影响避震的效果 就没有整理  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不一定啦  基本这种小电调都支持2S的 没反应有好多因素的  你飞控有没有设置好 或者电调有没有校 ...

我看完你的回复又插电试了下,可以用,正常起飞,但是续航时间很短!不过3s电池坏掉了的话,可以改成2s用了!

网友G:
这样用B6呀 花二三十某宝买个并充板,什么连接线都有,还可以一次充六块。

网友H:
改充电器香蕉头那个是为了什么?

网友I:
250??250用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完你的回复又插电试了下,可以用,正常起飞,但是续航时间很短!不过3s电池坏掉了的话,可以改成2s用 ...

嗯 可以就好了  续航短是电池容量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用B6呀 花二三十某宝买个并充板,什么连接线都有,还可以一次充六块。

呵呵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就是不想有多少线  这样简洁  其实就是一时兴起玩玩的  我有并充板一次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充电器香蕉头那个是为了什么?

嗯  就是不用看到长长的线了  充电线比平衡线长 平衡头插上去 充电线就弯在那里  看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250??250用2S???

嗯  实测可以用  不过我的电机用2S要配6040的桨才有最大拉力  可是我装了6030的 居然打桨了  我晕了😂😂😂  打算把后面的电机加高  再试试6寸的

网友J: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了 CC3D直针改弯针我也想改过 不过怕焊坏了 没动手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了 CC3D直针改弯针我也想改过 不过怕焊坏了 没动手 帮顶

基本功基本功    就两个地方注意一下就好了  那个黑色的塑料板 (就是插在针底部的那个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用尖一点的东西 小心的撬开 两边撬 差不多两边都起来之后用尖嘴钳夹住就可以拔出来了 拔的时候使劲就好了 不会坏的  拔出来再用尖嘴钳夹住你要把的那根针 用力拉着  然后背面用烙铁头上点锡就可以去烫它了  手上给点力  烙铁头上去基本2秒就可以融化针上的锡了 哦对了 你还要一个夹具来固定飞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