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一个破百的四轴

楼主(2015-10-10):
机架电机电调飞控大家推荐一下!
就好像视频里面的,什么配置,怎么装??from=s1.8-1-1.2

网友:
开车上高速 开窗,一百公里 手试下感觉,配置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机架刚性,刚性不足,楼主你能找到抗震性如此优秀的飞控么?破百模型 多见于三角翼 高转速小桨.迎风面积特别小,动力冗余充足,多轴天生 迎风面积大.破百配置有,单极难配,

网友:
开启手动模式。

网友A:
随便找个好点的四轴,油门推满,穿云啥的,,然后关电机~~咻咻咻~~~不久就能超过百公里啦。然后记得在接地前重新给动力复飞哈

网友A:
只说空速破百,没说一定要水平方向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空速破百,没说一定要水平方向噻

亲!要水平方向的,不是200米高空炸鸡破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要水平方向的,不是200米高空炸鸡破百

视频里也是依靠u型航线的俯冲段辅助加速的,要如此,穿越机吧图传设备拆了,上2212kv2200,6寸桨,223d开手动模式。操控技术到家,破百分分钟

网友B:
找个250的穿越架子
飓风2206加乐天20A加CC3D加6045,再找个4S电池
找个大草地自稳模式可劲的压杆就破百了
问题是这么快玩起来没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250的穿越架子
飓风2206加乐天20A加CC3D加6045,再找个4S电池
找个大草地自稳模式可劲的压杆就破百了 ...

破百是一种能力,就好像您买个车可以开200您不一定用得上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百是一种能力,就好像您买个车可以开200您不一定用得上一个道理

破百的先决条件是6寸浆,6寸浆意味着250+的轴距,大轴距意味着惯性大反应慢,穿越机的核心就是敏捷
不过话说现在潮流是小轴距,现在都是210甚至180了,不能上6寸浆拿什么去破百?
时代的潮流选择敏捷放弃了速度~

网友C:
我也打算装个高速四轴,穿越机4s 2406或2207,但第三人称不容易分辨姿态。2216kv1400 8060桨碳纤y3机架,这个配置应该可以,问题是淘宝上的8060正反桨看形状不适合飞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好点的四轴,油门推满,穿云啥的,,然后关电机~~咻咻咻~~~不久就能超过百公里啦。然后记得在接地 ...

你太幽默了……

网友:
我就用这台破百的 自己设计的 也是我的产品 配置 1806 2300KV  12A支持4S电调 4S 1500 65C 6寸碳纤维桨

250轴距 6寸桨

250轴距 6寸桨

网友D:
把四个电机改成涵道试试

网友:
速度好快,支持。
环境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四个电机改成涵道试试

网友:
这个视频是后期制作的假的……没看见里面的鸟飞得一眨眼就不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