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飞控切换设想

楼主(2015-10-11):
用一个
舵机
拆掉齿轮,电位器回中,此时
电机
输出端是没有电压输出的,拨动遥控电机输出端此时有电压,因为拆掉了齿轮电位器没有感应到,电机输出一直有电压驱动,如果接上一个电子继电器就可以实现a跟b或a跟c连接,加多几个就能实现双飞控切换了,不知道可靠性怎样

网友A:
不清楚,等答案

网友B:
手动切换飞控有何意义啊,在什么状况下要切换呢。还有使用继电器去机械的控制不同飞控电路间的硬切换也是不可靠的。
双飞控目的是实现系统的冗余,高优先级调度程序监测并根据飞控传感器参数及运行状态择优选择。
目前来讲多轴上的双飞控系统还是高大上的产物,能见到的就零度的双子星了。

网友C:
另一套飞控不需要自检吗?

网友D:
相当不可靠,拆舵机只是废物利用的做法,继电器那体积重量就不适合上飞机,而且只用于信号传递实属大材小用。
如果只为达到目的,轻量化设计必须是单片机捕获PWM信号,控制晶体管通断。
如果是为了达到提高可靠性的目的,恐怕要开发一套系统了,不是纯硬性切换能做到的。

网友E:
论坛里 军师,已经做出来了,两路飞控的切换器,工作原理是电子开关,两台飞控同步输入,同步动作,手动控制单控输出。详细情况我也没有具体了解过。

网友F:
来这儿瞧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825&extra=page%3D2&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