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qav250机架,部件安放顺序

楼主(2015-10-11):
网上有国产的机架
qav250
大致如下:

不知道要把电调放到哪里?
看样子这个是把天调放到夹在两个板子中间了。

1)电调一般是放到机臂上的吗?还是放到什么别的位置上呢?还没试过怎么把电调放中间。

2)飞控。你们是把cc3d壳子去掉直接放到中间板上螺丝固定。
还是用双面胶装上。(我发现cc3d用了减震板后,塞不进中间的空间了。

网友:
图上就是标准安装方式了。
1、电调放在二三层板间,如果高度不够放不下就放在机臂上面;
2、CC3D就用六角尼龙螺丝柱就挺好。

网友A:
我放在机臂上了,二三层高度不够!,cc3d用双面胶粘了几层

网友B:
qav250的装机我觉着这个人的结构最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355

网友:
电调放机臂上 飞控用双面胶粘在下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v250的装机我觉着这个人的结构最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355

看了下图

感觉他是把国产克隆板250,给切断了。关键是铝柱还能这样用。这样电调就可以下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在机臂上了,二三层高度不够!,cc3d用双面胶粘了几层

也是这样觉得。这个国产qav250,设计有缺陷啊。电调没地方放,只能机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图

这个不错哦哦

网友C:
这机架 电调放在机臂上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 电调放在机臂上最好了

看到你好像是放到机臂上面。我放到的机臂下面更稳定点?

网友D:
放机臂上还可以用桨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好像是放到机臂上面。我放到的机臂下面更稳定点?

稳定 是飞控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机臂上还可以用桨散热。

反正我只能放到机臂上了。别的地方不能放了。

qav250山寨可控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