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首飞

楼主(2015-10-11):
都说NAZE32手感好随大流换了32,手动飞起来确实比CC3D要舒服,自稳就不说了,救机用吧。
常规250机架
乐天20(个头比较大)
cobra 2206
蓝天5045桨
奥姆威mini600 图传
CC3D手动飞好了转32上手还是比较快的,飞几块电就可以找到感觉了。

网友:
不错,正在练CC3D手动,之后也上32

网友:
这个穿越框不错,我也打算做一个,用电线管

网友A:
naze32自稳怎么样?

网友B:
电机1和3的走线有问题,建议从内向走线,避免炸机撞到电机线烧电调~!!!

网友:
电源主线也有危险,一般炸机电池是向前移动,你这样有短路的危险(碳板是导电的)

网友:
真好 有伙伴一起玩

网友:
很稳的。迦南做的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e32自稳怎么样?

自稳很顿  很难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1和3的走线有问题,建议从内向走线,避免炸机撞到电机线烧电调~!!!

这个我也是没办法 机架比较奇葩  电机只能这么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是没办法 机架比较奇葩  电机只能这么按

你没注意  你的走线电机出来向下走线都是一个方向吗?换2个从另外一面走就安全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