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120d02s 脚架 尾巴 以及充电器 爽飞~噢耶!

楼主(2015-10-11):
入手120d02s半个月,期间各种炸,损失过一个大齿和一个舵机齿,脚架。其他无损失,晒一下我对它的保护措施

整机靓照

尾锤上绑个铁丝,让铁丝向右支撑避免尾旋翼扫地,这样不仅保护了尾旋翼,还能有效保护伞齿和大齿。

加了一个脚架,让飞机头尾一样高,还比原装的结实好多。脚架是家里3通飞机的尸体上拆下来的。有点趴,拿钢丝固定下。

大齿上的销子怎么也拔不下来,刚好赶上大齿扫了,索性把大齿毁了才拔下来,然后用一段曲别针代替,换大齿就不用费心了。

原装充电器充电太慢,实在受不了了,车里又有220V电,所以1拖7最大充电电流1A的充电器诞生了

感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1118  作者:EDY-阿拉丁      方法一样,不过他用的是降压板我直接用的5V10A电源。还有我没有改电阻,直接用的1A,充900ma的电池没问题的。

       奉劝大家,千万别用华科尔的控在有无线麦克风附近飞,真的很容易失控的,反正我450因此炸机,v120d02s差点飞丢。
       大家都说华科尔是华坑,不过从飞02s感觉到并不是特别坑,有副厂的舵机齿,副厂的最容易扫的伞齿,尾管尾传什么的。而且我大大小小的炸了N多次了,基本没啥大损失,反正比450损失小很多,有的时候甚至0损失炸机,每次炸机的一瞬间切油门锁定基本就没啥损失,全速日地球不过就损失个舵机齿。所以目前没觉得02s是坑。
         最后咨询大家一个问题,我的02s十字盘调平了,但是起飞就往前右方向跑,放弃十字盘水平,调拉杆到十字盘不平的状态还是往前右方向跑偏。是怎么回事?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A:
接收机一定要粘平,不平也会偏的。话说d02s确实很棒,耐炸!我有两架

网友:
我的一点也不耐扎

网友:
我也有一架 还有很多配件 还弄了一堆改装 折腾唉

网友B:
哈哈  我刚玩也是搞02S 后来就搞了450L 现在搞SAB 不过现在飞得少了  ...

网友:
我也有两02S,确实非常耐炸,一口气飞18块电,炸N次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一定要粘平,不平也会偏的。话说d02s确实很棒,耐炸!我有两架

是不是接收必须平,而且方向也必须平行于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刚玩也是搞02S 后来就搞了450L 现在搞SAB 不过现在飞得少了  ...

碳纤机身改2s动力?如果只飞1S动力,带个碳纤或者玻纤机身会不会吃力啊?目前航线和简单的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接收必须平,而且方向也必须平行于机身?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纤机身改2s动力?如果只飞1S动力,带个碳纤或者玻纤机身会不会吃力啊?目前航线和简单的翻

很多东西都要改

网友C:
楼主飞的是1S? 电池是多少C 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的是1S? 电池是多少C 多大容量?

目前是飞的1S     25C    900ma的电池。航线,简单翻翻没问题,不过钟摆应该是费劲。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给它粘平了?现在应该就是接收不平导致的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东西都要改

请问,如果我只飞1S,改个玻纤机身或者碳纤的会不会带着吃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我只飞1S,改个玻纤机身或者碳纤的会不会带着吃力?

换16000KV 的 1S 电机飞就好点 原厂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6000KV 的 1S 电机飞就好点 原厂就差很多!

有品牌或者其他其实吗?不知道咋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品牌或者其他其实吗?不知道咋搜啊

HP08s 电机

楼主:
你这个是2S的吧?刚搜了一下,都是2S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给它粘平了?现在应该就是接收不平导致的跑偏。

加厚的3M胶,在用扎带固定下,保证牢固

楼主:
我用了两片,没用扎带,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把它给粘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厚的3M胶,在用扎带固定下,保证牢固

飞机往前右扎,应该加高接收的哪一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2S的吧?刚搜了一下,都是2S的啊。

有1s的 问问吧

网友:
跑偏是解决不了的,6轴陀螺仪就是这个毛病,三轴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调 不平,飞起来平就可以了。这机不待人玩,练习悬停用的,别的干不了,有点水平的就对这机没兴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飞的1S     25C    900ma的电池。航线,简单翻翻没问题,不过钟摆应该是费劲。

彼此 彼此 只不过现在还不太会翻 前几天翻了几次
结果最后一次没翻过来 负螺距炸鸡 中联的两个耳朵掉了,,,,只好再买个中联了
顺便买个碳塑机身带抗摔脚架
1S动力不太爽啊 。。。。。
我用的是D10 现在前进后退都是150%最大比例 否则舵量太小不够。。。。

网友D:
嘿嘿嘿,我8路500mA,你7路1A,这样的话应该是能不停的艹都不怕充电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彼此 彼此 只不过现在还不太会翻 前几天翻了几次
结果最后一次没翻过来 负螺距炸鸡 中联的两个耳朵掉了 ...

TB上有全套碳纤或玻纤机身,200左右,你说的那个加不死脚架也100了,不如多花100一步到位,耐摔看起来还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嘿,我8路500mA,你7路1A,这样的话应该是能不停的艹都不怕充电跟不上

你锁尾是电机的,我的是轴传的,小心你的尾电机哦!

网友E:
lz问一下怎么一键切换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问一下怎么一键切换油门锁定?

我的是D10控,设置里面RUDD有油门锁定,设置到0以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D10控,设置里面RUDD有油门锁定,设置到0以下就行了

我也是d10.一直只在飞航线,炸过几次基本都是大齿轮连接的伞齿扫坏。我每次要炸鸡的时候都是突然推油门最下面,由于有负螺距还是损伤大,这个rudd作用是直接电机不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D10控,设置里面RUDD有油门锁定,设置到0以下就行了

楼主在问一下,飞起来之后,只控制尾舵机让它水平自转,是不是飞机会伴随着侧飞和尾部向下,而不是仅仅水平自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TB上有全套碳纤或玻纤机身,200左右,你说的那个加不死脚架也100了,不如多花100一步到位,耐摔看起来还 ...

后来想想觉得不值 还是回家自己用铝合金薄板 折一个电池板 再垫点泡沫胶 凑合用 不死脚架就没拍
只买了塑料中联  等练出水平了 再换机身 上2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d10.一直只在飞航线,炸过几次基本都是大齿轮连接的伞齿扫坏。我每次要炸鸡的时候都是突然推油门最 ...

rudd也可以设置螺距,你把它调的跟你飞行的螺距一样就行了,这样直接切熄火就行了,不会因为负螺距砸下去,rudd直接控制电机不转了,这样就能有效保护赤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想想觉得不值 还是回家自己用铝合金薄板 折一个电池板 再垫点泡沫胶 凑合用 不死脚架就没拍
只买了 ...

嗯,那不死脚架也是上在原装脚架上,我的脚架是在上螺丝的位置断的,所以不死脚架也不靠谱。不过你150%的最大螺距会不会满螺距时掉转?我现在100%都感觉掉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锁尾是电机的,我的是轴传的,小心你的尾电机哦!

小意思,几百起落了,几块钱的720电机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意思,几百起落了,几块钱的720电机还没坏

v977耐摔吗?成本咋样?3D咋样?我准备试试入个尾电机的,备选v977和澄星60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v977耐摔吗?成本咋样?3D咋样?我准备试试入个尾电机的,备选v977和澄星6050

V977,大齿泄力设计,买了以后打磨十字盘,主轴换尼龙固定环,这样一台耐操的小鸡就诞生了,换上720尾电机加48mm尾桨,基本就完美了,换上V931桨夹也不错
成本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那不死脚架也是上在原装脚架上,我的脚架是在上螺丝的位置断的,所以不死脚架也不靠谱。不过你150%的 ...

没玩几次 虽然是12年买的  等周末配件来了 再仔细看看
这次又买了个原装电池 感觉原装电池还暴力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v977耐摔吗?成本咋样?3D咋样?我准备试试入个尾电机的,备选v977和澄星6050

尾电机的小机977质量不错可以玩玩,但6050千万别选,这机接收板很容易故障,坑爹一货我也玩华科尔的小鸡mini cp,看来你的帖觉得02S貌似也不错,正准备弄一台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rudd也可以设置螺距,你把它调的跟你飞行的螺距一样就行了,这样直接切熄火就行了,不会因为负螺距砸下去 ...

楼主在问一下,飞起来之后,只控制尾舵机让它水平自转,是不是飞机会伴随着侧飞和尾部向下,而不是仅仅水平自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几次 虽然是12年买的  等周末配件来了 再仔细看看
这次又买了个原装电池 感觉原装电池还暴 ...

感觉上差不多,电池不应该是瓶颈,换电机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V977,大齿泄力设计,买了以后打磨十字盘,主轴换尼龙固定环,这样一台耐操的小鸡就诞生了,换上720尾电 ...

你用的什么控?我用D10 不想改控,又不想有太多的控。具体怎么打磨十字盘,哪找尼龙限位器等我入了的时候再问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问一下,飞起来之后,只控制尾舵机让它水平自转,是不是飞机会伴随着侧飞和尾部向下,而不是仅仅水 ...

理论上说应该是水平自旋,但是飞机各种因素导致不可能总在一个点上定住,就是悬停还要碎舵修正呢,何况是自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电机的小机977质量不错可以玩玩,但6050千万别选,这机接收板很容易故障,坑爹一货我也玩华科 ...

入120吧,确实很爽,不过飞之前最好先用胶带把头罩粘一遍,这货头罩脆的跟处女膜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我用D10 不想改控,又不想有太多的控。具体怎么打磨十字盘,哪找尼龙限位器等我入了的时候 ...

我用D7E飞V977,加装了24L01模块,D10也能加装24L01飞V977
如果是用D10的话建议换上V931的桨夹和720尾电机+48mm尾桨,这样螺距才不会太小,锁尾也跟得上
十字盘上下捅开,上面与轴承配合部分稍微打磨,磨到配合不要太紧,稍用力就能捅下来即可,主轴固定环可以淘宝搜mini cp固定环,一个就能艹好久,基本不会坏
我自己用的2.5mm实心碳棒切的主轴,旋翼头组件是没上螺丝的,这样主轴超级耐炸,一根大炸个十几次还完好无损
方法是用502倒在纸巾上,在与主轴和中联配合的地方擦一圈(擦完后马上离开,千万不要把纸屑留在主轴上),等502干了装上中联试试,太松就继续擦,直到配合比较紧密即可,此时大齿盘建议直接粘死
这样,一台不死V977小鸡就诞生了,有次倒飞错舵全油门日地面,只是中联的“相位器”断了一半而已,还能继续猛艹
V977几个“偏方”可以搜我帖子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说应该是水平自旋,但是飞机各种因素导致不可能总在一个点上定住,就是悬停还要碎舵修正呢,何况是 ...

所以我直接自转都是超级轻轻的,好几次大自转,直接一下次反应不过来,然后猛然侧飞来不及修正炸鸡,现在玩的一般,修飞机练得不错,花了不少钱买配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入120吧,确实很爽,不过飞之前最好先用胶带把头罩粘一遍,这货头罩脆的跟处女膜一样

哦,之前有使用02S的模友说02S调机好像很麻烦和炸机也容易扫伞齿和舵机齿还有大齿,飞起来尾巴还会有金鱼尾或者尾舵机抖舵什么的,02S会存在这么多问题吗?就是看过模友反应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才没有入手02S,不过看你们玩02S似乎都没遇到什么大问题,难道那位模友使用的02S出现的问题只是个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之前有使用02S的模友说02S调机好像很麻烦和炸机也容易扫伞齿和舵机齿还有大齿,飞起来尾巴还会有金鱼 ...

你可以买聪少完美调机啊,比其它店贵一点点,但是调的到手飞,省心。扫齿问题在尾垂上绑个钢丝,飞之前再把齿轮用开水泡一下,炸机瞬间切熄火,基本就不会扫了。抖舵问题拆开尾舵机看看有没有卡顿,有就排除下就好,直升机就是折腾,这也是乐趣的所在!炸几次自己就知道怎么调了,多看论坛多潜水,前辈们已经把路给我们铺平了,还怕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上差不多,电池不应该是瓶颈,换电机才是王道

1S 没有什么折腾的余地吧  还有大一点 能用的1S电机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买聪少完美调机啊,比其它店贵一点点,但是调的到手飞,省心。扫齿问题在尾垂上绑个钢丝,飞之前再 ...

谢谢建议,不过新机太贵,我打算收一架2手的02S慢慢折腾,而且02S相关玩机经验的资料也多,遇到问题在搜索资料参考,难以搞定的问题再发帖寻求帮助吧,华坑小机玩家怎能少了02S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买聪少完美调机啊,比其它店贵一点点,但是调的到手飞,省心。扫齿问题在尾垂上绑个钢丝,飞之前再 ...

问一下,用开水烫哪个齿?烫了以后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D7E飞V977,加装了24L01模块,D10也能加装24L01飞V977
如果是用D10的话建议换上V931的桨夹和720尾电 ...

你把v977 玩活了,厂家要是像你这么出飞机得赔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直接自转都是超级轻轻的,好几次大自转,直接一下次反应不过来,然后猛然侧飞来不及修正炸鸡,现在 ...

今天刚把尾浆夹炸裂了,炸机原因居然是飞之前没注意把控上的MAX动了下,50%感度起飞了,自旋直接熄火尾巴着地,还好只是损失浆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之前有使用02S的模友说02S调机好像很麻烦和炸机也容易扫伞齿和舵机齿还有大齿,飞起来尾巴还会有金鱼 ...

伞齿确实容易扫,不过也就跟大齿盘咬合的那个扫齿爱扫,副厂的3块钱一个,飞之前拿开水泡一下就会好点,尾桨有点大,所以跟我似的绑个钢丝就能起到保护作用。大齿盘我只费了一个,还不是炸费的,是我暴力拆除的,扫了十来个伞齿了也没把大齿盘扫掉齿。金鱼尾就要看飞行环境和震动因素还有感度了,我85感度,无风锁尾没压力,风大点就金鱼尾了,不过降到70感度也就没事了。至于抖舵至今也没遇到过,但是扫坏过一个舵机齿,不贵,但是换的恶心,太小了。发现的最新问题就是动力不足,准备先飞飞航线,等开始3d了换个暴力电机应该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建议,不过新机太贵,我打算收一架2手的02S慢慢折腾,而且02S相关玩机经验的资料也多,遇到问题在搜 ...

差不了一两百的事,还是入新的吧,心里踏实,本身这小机就各种虚位,再收到个有暗伤的,还不够上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