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锁不住尾巴。怎么调试也不行。求高手!

楼主(2015-10-11):
如果现在正在对尾巴悬停吧,尾巴会慢慢向左转,锁不住尾巴,但转的很慢很慢,如果悬停个30秒吧,会向左转20度吧,舵机拉杆和遥控器尾巴中立都调试过,调过头后,尾巴都能向右转,但慢慢玩了几次后,没动过,尾巴又向左转!

网友A:
如果锁尾舵机没有机械故障的话,调高陀螺仪的感度试试。我的感度是70,锁尾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锁尾舵机没有机械故障的话,调高陀螺仪的感度试试。我的感度是70,锁尾没啥问题

感度怎么调来,是在遥控上吗

网友:
调整一下尾拉杆的长度。

网友:
排震即可

网友:
尾巴往左转应该是锁得推狠了。调下尾舵机联杆长度。往右转是没锁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度怎么调来,是在遥控上吗

待机界面时按R键进入陀螺仪设置,向下选择到常规飞行调节感度即可。

网友:
不是很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界面时按R键进入陀螺仪设置,向下选择到常规飞行调节感度即可。

哦这个与感度有关系吗,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与感度有关系吗,是什么原理

我也不是很懂,一般情况下。如果机身没有机械故障的话感度高些锁尾效果会好些。

网友:
一般来说 顺时针自旋就是拉杆 长短的问题

网友:
排震,看尾主轴和横轴有没有弯

网友B:
抖尾才是震动,左右锁不住,两种情况都会有。
左慢慢转是锁尾太厉害了,拉杆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尾才是震动,左右锁不住,两种情况都会有。
左慢慢转是锁尾太厉害了,拉杆调长。

调过拉杆子,开始好些,但飞几次后又慢慢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