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轴距600的1米飞碟该选择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5-10-11):
刚装了个飞碟,原来QQ飞控出问题返修了,准备重新选个飞控,请大神们教教我--

配置如下:
机架是X600的
XXD2212 KV980电机
银燕20A电调
普通1045浆
KPOWER 3s 11.1V2200MAH25C 电池
YouMe11.1V 2200mAh 3S 30C 电池
天地飞7+7通接收机

网友:
QQ的反修有吗?

网友:
可以跟我说下吗?

网友A:
你这个飞碟不抗风啊。

网友:
买个NAZA吧,还行

网友B:
这么大的4轴,竟然用QQ飞控??真神人也

楼主:
寄回去返修了,想想自己捣鼓也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曾相识,航空模型登过?

就是想做灯光飞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飞碟不抗风啊。

是啊,非常不抗风的

楼主:
只飞了一下,飞控感度偏高,又调不了,飞控返修了,视频有一小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88464

楼主:
这个不懂呢,不知好学吗

楼主:
有什么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4轴,竟然用QQ飞控??真神人也

新人,刚学,找个免调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回去返修了,想想自己捣鼓也没意义

他有厂家吗?

楼主:
在X宝上买的,退回换新的了

网友D:
没GPS的控不敢飞,容易放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GPS的控不敢飞,容易放生。

带GPS的,适合新手的飞控是哪个呢?

网友E:
推荐你用大飞鲨,各方面性能还是很主流的,价格也还好,其次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LITE,有没有GPS无所谓,估计300不到,就可以买了,如果要带GPS,可以考虑买个M8N的第三方G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你用大飞鲨,各方面性能还是很主流的,价格也还好,其次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LITE,有没有GPS无所谓,估 ...

谢谢,我网上查下大飞鲨

网友:
价格跟某良心控差不多

楼主:
大白鲨好像很少的,x宝就搜到一个

网友F:
Naza基本不怎么需要调吧,商品飞控中很不错的了。还有个人一点经验就是,用个振动小的动力组,以后会剩下很多力气。如果条件合适,入个大疆的动力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GPS的,适合新手的飞控是哪个呢?

一般都推荐a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za基本不怎么需要调吧,商品飞控中很不错的了。还有个人一点经验就是,用个振动小的动力组,以后会剩下很 ...

谢谢,第一回做

楼主:
就担心调试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za基本不怎么需要调吧,商品飞控中很不错的了。还有个人一点经验就是,用个振动小的动力组,以后会剩下很 ...

请问如何确定动力组是否好用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确定动力组是否好用呢?

如果是自己攒的话,性能方面首选的就是大疆的动力组了:升力效率高,振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自己攒的话,性能方面首选的就是大疆的动力组了:升力效率高,振动小。

谢谢,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