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级别的飞机如果飞3s电池,只练习悬停来说,10c放电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5-10-11):
480级别的飞机如果飞3s电池,只练习悬停来说,10c放电电池可以吗?能起飞吗?

网友:
480本身比450重,你还3S,你还10C

网友:
严重不够……

网友A:
480    3S  2200  的路过,照样钟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0    3S  2200  的路过,照样钟摆

3S 可以 10C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 可以 10C 不行啊

悬停最低多少c

网友C:
悬停至少11C,呵呵~

网友:
你要知道,電池虛標是很普遍,

你還 10C ,那肯定就打折扣,可能只有 5C,

我初買450練習機,是套機,我買了兩台,一台配 25C 的給我,一台便宜的配 20C ,

480 比450重,......你自己計算一下吧

又或二手區,可能好運的收個不錯的電池

网友:
480    3S  2200  的路过+1,照样浪飞3d,侧钟摆,钟摆都嗨(不过已经升级6s,更爽)

网友:
很久没有飞悬停了。从一个以前的数据记录看,我的亚拓450L悬停应该平均12A,最大15A。
3S电流应该大一倍左右(估计),大概25-30A吧。30/2.2=13.6, 加上电池虚标,我觉得 2200mAh 悬停至少 20C,30-35C比较好。
你为什么要问最少多少C?
电池还是买好点的比较好,锂电毕竟不是5号电池。

网友:
还有,10C的电池充电都要好久

网友:
玩航模还是很花钱的,几块好电池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网友D:
飞机调好的话,悬停(不包括起飞、高度升降...)电流是不到10A的,

3S 2200mAh电池,没虚标的话,5C就够了。

网友:
飞悬停我一般20c,3d至少要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调好的话,悬停(不包括起飞、高度升降...)电流是不到10A的,

3S 2200mAh电池,没虚标的话,5C就够了 ...

不会吧哥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 可以 10C 不行啊

10C点灯泡就行

网友:
我的控电是3s 2200 8c的

网友:
既然已经买了就那么地吧,下次买25C的,也没有必要追求设么40C,60C,那种放电是不可能的,450L,如果日后有机会还是变成6S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哥们,呵呵!!!

光说C数不提容量是没有意义的。计算很简单:C数X容量=总电流,如果悬停时的总电流22A,那么2200ma的3S电池的实际C数就是10,2200ma=2.2A,乘以10 等于22A,但如果你用更大容量的电池,总电流不变的话C数还可以更低。比如5200ma的话C数会更低,当然总电流会有一定增加毕竟电池重量增加不少,比如电流增加至26A那么C数就是26/5.2=5

网友E:
3s 5000man 40c飞600的飘过  550e改600mm桨 简单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3s 5000man 40c飞600的飘过  550e改600mm桨 简单航线

电压差一半,飞起来什么感觉?

网友:
就是动力 和转数都减小了一半  油门反应很迟钝  飞机有点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哥们,呵呵!!!

会吧哥们,呵呵!!!
.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622&extra=&page=2
这里的29楼算了一下,飞3D的平均电流才11.7A。...
.
如果LZ的电池是 3S 2200mAh 10C 的话,最大放电电流是22A。
.
.
酱紫看来,10C的电池,不要说悬停,3D也可以。
.
.
(当然,这只是算平均值,做动作时峰值电流有可能会超标的。)

网友:
悬停和电池没有多大关系 只要能飞起来 保持需要的转速 就可以了!

网友(2018-10-01):
围观学习。。。入手了 25C的电池 450 之前20C的电池感觉有点动力不足,翻一次还没问题,多次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