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GPS和飞控要在一条直线上吗?

楼主(2015-10-11):
求助:我是APM飞控,罗盘和GPS是外置的,看APM安装说明中有一句话是“罗盘、GPS和飞控三者一定要都朝着机头方向,并在同一直线上。”前半句说均朝机头方向没有问题,后半句说要在同一条直线上是不是不需要这样啊?平行安装不行吗?之前看帖子中不少外置的GPS和罗盘是在飞控的左右两侧(俯视角度)...

求各位前辈解惑下~~~谢谢!

网友A:
一个方向即可,也就是方向平行就行了,很多gps都有支撑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方向即可,也就是方向平行就行了,很多gps都有支撑架子

谢谢说明!

网友B:
方向一致即可,gps是没有方向性的,是gps上的电子罗盘要分方向,要的罗盘方向和飞控方向不一致,就会出现航线不直,自动返航跑偏,绕圈等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一致即可,gps是没有方向性的,是gps上的电子罗盘要分方向,要的罗盘方向和飞控方向不一致,就会出现航 ...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

是不是像图中两种安装方式都一样?

网友:
不懂帮顶!没用过APM

网友D:
都可以,不一定要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不一定要一条直线

谢谢  彻底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像图中两种安装方式都一样?

恩 都可以

网友:
不懂,但是字面上理解,GPS和罗盘在飞控两侧,三者也可以在同一直线上呀。只不过从俯仰方向的直线变成横滚方向的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