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1):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这电调是咋地了!能识别能连接 但是就是不能更新,现在提示必须更新否则不能进行设置。

网友:
还有这事?

楼主:
是啊!现在链接上了!两个方框都绿了,这不是证明已经链接上了吗!好有就是已经读出电调的版本了!但是就是更新不了!

网友A:
同楼主一样的情况,等待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的情况,等待解决!

变成英文版升级,等上级之后在转换成中文

网友B:
我的现有版本4.11,能连接能设置

网友B:
4.22更新跟4.11比有什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2更新跟4.11比有什么改进?

官网上说只有4.20版本的固件需要更新,其他的版本没有BUG。不用更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有版本4.11,能连接能设置

个人建议,没有什么问题出现还是别更新固件为好!

网友:
楼上两次都说的很对,要更新的话先吧软件调成英文就能更新了,另外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还是真的不要更新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成英文版升级,等上级之后在转换成中文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