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冲浪者X8续航时间室内地面测试

楼主(2015-10-11):
由于落雨,不能到户外飞,今天就直接家里测试X8的续航时间。
格氏2200-20C的电池,朗宇1400kv电机,好盈30A电调。
油门调到1/3多一点点(根据我上次飞的情况,这个油门动力足够飞得很稳了)
测试结果:30分钟后电池还剩下11.4V(每片3.8V),
                 如果飞到BB响报警(3.6V),估计还有10分钟;
                 但考虑到在室内,而且在地上,电机输出功率可能不一样,
                 保守估计续航时间:30分钟。

网友A:
这样测不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风的阻力,没有副翼舵机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不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风的阻力,没有副翼舵机修正!

哈哈,我就试试,别较真

网友B:
换8寸的浆大概30分钟

网友C:
正巧才买的冲浪者,希望能少炸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巧才买的冲浪者,希望能少炸几次。

哈哈,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D:
2200-20C的电池放到3.8V大概输出65%的电量也就是大概1500mAh,可LZ放电30分钟,也就是0.5h,所以X8整机的电流只有不到3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技术是炸出来的

这个飞机飞起来感觉怎么样,手抛有什么技巧

网友E:
遇到逆风就飞不了那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巧才买的冲浪者,希望能少炸几次。

不炸说明你还没会飞

网友F:
能飞8分钟不错了这个

网友G:
在天上时,桨的迎角变了。

在不同的空速下,虽然油门摇杆的位置一样,但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格氏8000的能飞的会不会更久?

网友I:
朗宇2212,2200kv,6*4APC,3S2200mah,无风情况下,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飞8分钟不错了这个

冲浪者光飘都要飘好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飞起来感觉怎么样,手抛有什么技巧

这个飞机滑翔力比较好,飞行速度适中,转向一般,总体很适合新手,但是维修起来需要时间。不能马上修马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飞起来感觉怎么样,手抛有什么技巧

入门神机! 手抛的话向上的角度不要超过20度,开始不熟悉最好满油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20C的电池放到3.8V大概输出65%的电量也就是大概1500mAh,可LZ放电30分钟,也就是0.5h,所以X8整机的电 ...

呃,没考虑这么细~
下次直接做飞行测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天上时,桨的迎角变了。

在不同的空速下,虽然油门摇杆的位置一样,但电流是不一样的。

对~下次要做飞行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8寸的浆大概30分钟

我也想换2叶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逆风就飞不了那么久了

对啊 这台机子逆风都可以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格氏8000的能飞的会不会更久?

肯定啦,不过电池重量增加了,要注意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朗宇2212,2200kv,6*4APC,3S2200mah,无风情况下,15分钟

自己实测的?

网友:
是的,遥控器定时,15分下来单片3.78v

网友:
千万不要炸机啊

网友:
我的20多分钟没问题。

网友:
舵机也是耗电大户。而且均速是1/2油门差不多

网友:
飞多久,要看环境,还要看怎么飞。如果暴力飞,,那就几分钟,如果不挂FPV设备,就是拉高,关油滑翔,能飞40分钟(实测)。

挂上FPV设备,温柔的飞(基本油门在30%左右)能飞20分钟没有问题,,如果遇到大风天或者自己大油门飞行,续航时间自己减下来就是了。

我说的时间都是一块3S 2200MAH电池飞的。

楼上说8分钟的,估计全程都是保持70%以上的油门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朗宇2212,2200kv,6*4APC,3S2200mah,无风情况下,15分钟

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冲浪者用6寸桨满油时升降舵会短时间失去舵效,有一次我就这样满油俯冲拉不起来炸了一架冲浪者,我炸了之后才有人跟我说会这样......现在都不敢用6寸 只用5寸  但是5寸不够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巧才买的冲浪者,希望能少炸几次。

我买了两架冲浪者了,反正一句话,NO ZUO NO DIE,每次炸鸡都是自己想花式动作导致的,如果平常的飞飞,绝对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滑翔力比较好,飞行速度适中,转向一般,总体很适合新手,但是维修起来需要时间。不能马上修马上 ...

谢谢指导,新机快了,期待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神机! 手抛的话向上的角度不要超过20度,开始不熟悉最好满油抛飞~

谢谢指导。

网友:
这是在家闲的,这样测没意义。

网友K:
空机测续航有什么意思,没电就下来呗,我以为是FPV呢
我2208电机,2S1800电池,30分钟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空机测续航有什么意思,没电就下来呗,我以为是FPV呢
我2208电机,2S1800电池,30分钟妥妥的

很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冲浪者用6寸桨满油时升降舵会短时间失去舵效,有一次我就这样满油俯冲拉不 ...

没有过,我的所有飞机打算暴力飞,基本机翼尾翼我都加强,上下表面贴10mm宽碳片,比预埋强度还大,舵角和舵面也要加强,以免出现虚位或者强度不够导致速度过快失去舵效,就像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过,我的所有飞机打算暴力飞,基本机翼尾翼我都加强,上下表面贴10mm宽碳片,比预埋强度还大,舵角和 ...

能不能看一下你飞机的照片?尤其是加强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看一下你飞机的照片?尤其是加强的地方

加强方法就像我发的那两张照片一样,机翼也是这么做,这架竞速机还没组完,本来可拆卸的机翼我打算粘死,也是表面粘碳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