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成本修复V977/K110主板的尾电机MOS,锁尾效果一流,【已上传测试视频】

楼主(2015-10-11):
K110:
感谢魔友 @鱼之乐2009 测试,K110也适用,一样可以正常锁尾
红色线画的那条PCB走线,割断
按照黄色线飞线短接
注意尾电机要插在粉色线的接口上

V977:
今天下雨,实在是无聊,家里飞V977,改了3桨,用V931的桨夹,锁尾电机是几块钱的720电机
飞着飞着忽然飞机高速自旋,赶紧切熄火,没啥损失,有一股臭味,开壳一看,挖槽  尾电机MOS挂了

这么小的MOS不好找啊,看着那个有刷电机输出口,萌生出一个想法,飞线,把有刷电机的mos当锁尾用,说干就干
拆掉坏的零件,按照图示,割断PCB走线一条,飞线一条

搞定

测试后感觉锁尾超级给力,一根棍了,毕竟已经换了931的桨夹,螺距增大很多,锁尾依旧给力
视频来了

网友:
不错啊,有想法

网友:
始终一个方向

网友:
小鸡鸡就是不耐操。

网友A:
这样也行  我的977主板尾电机是可以转  小油门锁尾都没问题   就是大油门尾巴就向右甩  按照你的办法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我的977主板尾电机是可以转  小油门锁尾都没问题   就是大油门尾巴就向右甩  按照你的办法是否可 ...

我改装后锁尾比没改要改善不少,前提是已经换了720尾电机,还有排除震动,大螺距锁尾也是一根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装后锁尾比没改要改善不少,前提是已经换了720尾电机,还有排除震动,大螺距锁尾也是一根棍

不知道我的977是不是跟你一样这个东西坏了   大螺距锁不了   不是这个东西坏了折腾也白搭  控制锁尾的原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你这个烧了的东西

网友B:
好神奇,这也能加强锁尾,先顶一个…视频是开了3D飞的吗?六轴模式下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977是不是跟你一样这个东西坏了   大螺距锁不了   不是这个东西坏了折腾也白搭  控制锁尾的原 ...

会不会是尾电机不行了?顺便换个720的吧。不知道977能不能调陀螺仪感度,感度调越低锁尾反应越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尾电机不行了?顺便换个720的吧。不知道977能不能调陀螺仪感度,感度调越低锁尾反应越灵敏

尾电机没问题  我替换了主板  就好了  原来的主板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977是不是跟你一样这个东西坏了   大螺距锁不了   不是这个东西坏了折腾也白搭  控制锁尾的原 ...

这个不一定,那个MOS的作用就是尾电机输出的功率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这也能加强锁尾,先顶一个…视频是开了3D飞的吗?六轴模式下怎么样

从来不飞6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定,那个MOS的作用就是尾电机输出的功率原件

那就是说没这东西尾电机就不会转咯    那我的主板是尾电机会转锁尾效果不好   那就是陀螺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