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11):
对尾悬停稳定后把尾巴调整到正对自已过一段时间尾巴就向右偏直到偏转
20度左右就停住不再继续偏转了这是什么问题?尾拉杆长度调整过了没有改善vbar的尾感度调高了也没变化。求大家指点!

网友A:
重新調整拉杆

先找好尾巴舵機中立點,舵機手臂為正上方或正下方,

接好球頭,看看尾巴的那左右移動的滑筒是不是在中間位置,是就可以了,

設置遙控器感度,遙控器上設的,不是 VBAR 上的那個,

遙控器上的鎖定模式,AVCS ,大約 80度,最好就調到它【金魚尾】的左右搖,

然後回調五度左右為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調整拉杆

先找好尾巴舵機中立點,舵機手臂為正上方或正下方,

原来是在vbar上设的感度控上设的非锁定这回在控上设定试试,谢谢上将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