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充电器。求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5-10-11):
(无正文)

楼主:
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不便宜吧

楼主:
全英文  不会用

网友A:
哎!估计平时充电器用的少吧,充电器上的几个键的意思知道的话,用用也不难的,看版面的按键,功能和B6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估计平时充电器用的少吧,充电器上的几个键的意思知道的话,用用也不难的,看版面的按键,功能和B6差不 ...

确实不会

网友:
高级东东。

网友:
你把充电器面板上的几个按键搞明白就会用了

网友B:
http:/  /wenku.baidu.com/view/8d823b8702d276a200292eb2.html

网友C:
inc dec 调整参数 改变大小 ,大多充电器都使用,esc返回上级菜单,enter不用说是确认了mode就是充电模式 平衡 充 放电 等等之类 ch应该是电池类型选择 我认为是这样 没有用过真么高端的,高手指正,先不要插电池 不要轻易按确认 每个菜单都看下 再不懂把菜单翻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 dec 调整参数 改变大小 ,大多充电器都使用,esc返回上级菜单,enter不用说是确认了mode就是充电模式  ...

谢谢!这个我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23b8702d276a200292eb2.html
这里不就有吗?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除电池保护功能,好可以正常充电,现在只有能放电到电池的60%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