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丢一架250穿越机。求安慰

楼主(2015-10-11):
风大,旁边就是国道,一紧张,被风吹跑了,没找到。估计是被人捡走了。。。

损失:
250一架,CC3D+2204*4+6040*4+200MW图传+2200 3S+DEVO 1002接收机+BB响

欲哭无泪!!!!!

网友A:
安慰下~~~~~,风大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飞穿越,小轴距的抗风性实在不好

网友:
4级风飞130无压力

网友:
看屏飞?没上寻机bb响?

网友:
穿越机不是应该在小树林机穿越障碍的吗?怎么会被风吹跑呢?而且不熟悉本地地形?看屏幕不能找到路吗

网友B:
没有拴个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慰下~~~~~,风大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飞穿越,小轴距的抗风性实在不好

兄弟,你说的刚好相反了,动力够的情况下轴距越小越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说的刚好相反了,动力够的情况下轴距越小越抗风

额,那估计是我比较胆小,看见大风,就不碰飞机,改跑车~~~

网友:
用手动模式就不会被吹走,自稳模式大风没法飞的

网友:
一定要熟悉场地,对照最后传回的画面基本能确定位置最好。这样减少丢机的几率。
另外什么样的四轴最抗风?个人认为,轴距和动力配置不是直接指标,无风时最大飞行速度越快的越抗风。

楼主:
关键是那天没开图传,飞远了看不清楚飞机的姿态,不知道怎么打舵,越飞越远,最后飞过一幢楼就超过视线了。。。那时候再关控也来不及了。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之所以不早关控是因为下面是国道,车子很多怕出事,目视好像飞近国道了因为。

教训:一定要开图传,至少可以知道飞机的姿态如何打舵。紧急情况果断关控失控保护摔机,也比找不到好。。。。

网友:
加个遥控BB响就不怕找不到飞机了!
?from=y1.7-1.2

网友:
已飞丢两架250穿越机路过

楼主:
估计是被路过的人捡走了,或者直接掉在别人车上了。。。无奈飞机太拉风,花钱买教训了。

这机器虽然是3S电池,但确实很暴力,开了半自稳模式后时速非常之快,飞远了也就1-2秒的反应时间,下次配机一定得开图传,还得买600MW的,飞机当时并没有失控,只是目视看不清楚姿态,后来飞过了楼房。。

对D10控的性能也没信心,当时估计页就150米

网友:
穿越鸡飞丢的原因一般都是各种不知道不熟悉各种没谱。

网友:
还是老话,没有合适的飞场尽量不飞,宁可炸鸡也比飞丢好。
我也是拿穿越飞航线的,主要是技术不熟练还不敢穿。
昨天在运动场飞,控制不好结果越来越高,就感觉控制变得很迟缓了,一度以为失控了,最后还是救了回来,有时候地面风不大,空中就不一样了,放过风筝的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被路过的人捡走了,或者直接掉在别人车上了。。。无奈飞机太拉风,花钱买教训了。

这机器虽然是3S ...

D10飞300米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技术不到位,到位了,叫个航模都能抗6级风

网友:
大胖飞丢路过

网友:
首飞,飞丢的路过!一把心酸一把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