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锁尾问题

楼主(2015-10-11):
用的K8,450和500情况相同,普通油门曲线,0-35-65-85,急加速尾巴直甩尾,感觉锁不住,3D模式下,油门曲线85-75-75-85,感觉锁的很好,来回翻都不甩尾巴。为啥?

网友A:
正常的,普通模式转速低了你一推大螺距掉转,都这样,普通模式也不飞大动作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普通模式转速低了你一推大螺距掉转,都这样,普通模式也不飞大动作没关系的

但是之前用G31不是这样啊,普通模式急加速也跟棍子一样。

网友:
感度低了?

网友:
K8就这样的,感度调高了,是不摆了,但是金鱼尾之类的又出来了,别纠结这个问题了,谁普通模式下没事抽大螺距啊。。。

网友:
试试调高油门曲线增加转速。

网友:
3D甩不甩  才是关键吧!

网友:
普通模式想不甩很简单,把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也设置成一条直线。

网友:
60 55 55 55 60

网友:
我普通模式是 0  65  65  65  65  暂时没发现甩尾

楼主:
谢谢,周末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