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辅助输出通道 rc9 的失控保护怎么触发

楼主(2015-10-11):
用的t8fg,通过rc9控制起落架,失控保护在遥控里设置好了,但是关控没有反应,请教一下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楼主:
想想办法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试看看,
在控的失控保护项, 设定对应的通道与行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看看,
在控的失控保护项, 设定对应的通道与行程量.

设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