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飞机起飞自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1):
用的pixhawk飞控,飞机起飞后一直自旋。电脑上看参数,发现电机的通道输出值高低不平衡。这该怎么调啊,大能们帮帮忙

网友A:
校准陀螺了没有?还有指南针。
然后调参,自动调就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陀螺了没有?还有指南针。
然后调参,自动调就挺不错的

磁罗盘跟加速度计都校准过了。pix的陀螺仪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罗盘跟加速度计都校准过了。pix的陀螺仪怎么校准?

陀螺一般不用管,你的自旋是怎么回事?稳定的旋转还是偶尔转一下,有时不转?地面站显示的是转了没有?很有可能是电机不垂直

网友:
我情况也一样。后来是校准电调解决的。。。。但是现在又炸了

网友:
如果快速自旋看看是不是电机反了。

网友:
用外置羅盤吧!

网友:
也曾出现过轻微左右摆动现象,把GPS寄回厂家维修了。

网友(2016-03-03):
我一新手,pixhawk,也是自旋转。不知道大家如何解决的。

网友:
电调有没有一起校正油门行程。电机座有没有都在同一水平?

网友(2016-05-21):
楼主装的桨,一二号电机的桨是逆时针转的吗,可能是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