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炸坏两个808了,求助。

楼主(2015-10-11):
技术不过关,已经炸坏两个808了,卖家说这玩艺要返到国外去,而且要很长时间,短的两三个月,长的需要一年左右,运费加上维修费够买新的了,我真的是醉了。

死马当活马医,打开看了看,在放大镜下也没找到哪儿坏了,有懂行的帮看看图上标记的两个零件是什么,哪一个是晶体,哪有卖的,其它零件我都认识,准备自己当医生。

网友:
一般返厂,说是修,其实没时间去查哪里坏了,能用的内存芯片心情好就拆下换上,心情不好的又要节约时间的,大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两个都是,2PIN的那个肯定是晶体,4PIN的那个可能是晶振,可能是晶体

网友:
就深圳宝安产的,还国外,太搞笑了

网友:
就是国产货好吧…………
两个都是晶振,找示波器看看频率对不对吧

网友:
808是国产的,  不知令件是什麼 ,不如直接用這相片上淘宝找!

网友:
808卖家真会忽悠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两个晶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两个晶振出问题了?

摔坏的电子产品,一般来说,电路板没裂,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集成电路是不会有物理性损坏的,开焊是常见故障,晶体是最易被摔坏的零件,先换一下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B:
我也炸坏了,上电后指示灯不亮,主板没见物理伤害,不知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炸坏了,上电后指示灯不亮,主板没见物理伤害,不知哪坏了

找这两个零件吧,它俩损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觉得bga是最容易坏的,最容易脱焊!

网友:
深圳一大把。

网友(2016-08-11):
请问如果是视频输出线接了5v电源,会是哪里的问题呢?808相机

网友(2016-09-28):
引用 楼主:
摔坏的电子产品,一般来说,电路板没裂,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集成电路是不会有物理性损坏的,开 ...

我的808好么好的  能开机  能照片   不能录像  一录像就死机   录音也没事   求解

网友:
我的808一代炸了以后录像亮的地方(比如说天空)都是紫色的红色什么交替的,这是啥坏了?光敏原件?一代还能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