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和凤凰电调定速性能对比

楼主(2015-10-11):
请教各位兄弟,好盈电调和凤凰电调,哪个定速性能更优,它们的差异有多大?谢谢!

网友A:
标题前最好加个字——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前最好加个字——求

,马上补,求求求

网友B:
凤凰比v3强好多
v4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我以为你有对比测试的结论,特意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比v3强好多
v4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具体说说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有对比测试的结论,特意进来看看

中将sorry哦

网友D:
凤凰定速可以设置的内容多,指定转速,定速感度,很灵活。V3设置简单,但是参数固定,死板。其悄悄告诉你,其实BLHELI程序很好,更灵活,只是刷程序有点烦和风险。特别在低转区,定速照样那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定速可以设置的内容多,指定转速,定速感度,很灵活。V3设置简单,但是参数固定,死板。其悄悄告诉你, ...

非常感谢兄弟指点!另外,请教一下,Vbar的定速效果和凤凰、好盈电调比怎样?

网友E:
我用好赢电调 用K8定速 刚刚的 飞480 500 直升机  亚托700用凤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好赢电调 用K8定速 刚刚的 飞480 500 直升机  亚托700用凤凰电调

这是个好办法请教两个问题:1,K8是用哪款K8?2,用K8+好盈和凤凰定速的效果完全一样吗?

网友:
凤凰和K牌的貌似不能刷 BLHeli。

铂金40A,刷 BLHeli 之后,用在450上挺靠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请教两个问题:1,K8是用哪款K8?2,用K8+好盈和凤凰定速的效果完全一样吗?

K8我是用双灯 凤凰定速也很好 感觉都给力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另外,想知道大黄K8的定速效果,哪位兄弟可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V8定速是主动定速,陀螺收到螺距,循环螺距,方向距信号后主动提前给出补转信号,增强电机转速,在电机还没掉转开始已经补转。电调定速是察觉电机掉转后补转,有一定滞后。效果肯定V8效果好。但不是专业者没必要那么纠结定速,专业选手照样用定速电调飞得很好,有副翼时代更没定速和三轴陀螺,一样飞得好。
玩机吧,主要还是靠手,靠机,没手,没机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8定速是主动定速,陀螺收到螺距,循环螺距,方向距信号后主动提前给出补转信号,增强电机转速,在电机还没 ...

这位兄弟说到了关键也说得在理

网友F:
好赢电调没在大机上试过,我觉得我700上用的凤凰160A定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赢电调没在大机上试过,我觉得我700上用的凤凰160A定速还是不错的

好盈电调在550级别的机子上使用,但侧钟摆手法只要不是很好就明显感觉不给力。凤凰没用过,但看了一下说明书,设置明显比好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