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摇控质量问题

楼主(2015-10-11):
精灵3飞了20多次,放了一个多月,拿出来升级,发现图传变差,40米左右没图传,马上降落,没想到右手柄向前推杆不会动了。向后和左右能移动。靠旋转调方向降落,关机试摇控,前后都不能移动,手柄只能在中间位置,不知是不是卡死了,左右移动正常,机械故障。问客服说返修!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

上下移动不了!

网友:
量大难免有瑕疵啊

网友:
卡簧了 画面能想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属于质量问题 你打电话问客服 不要自己拆 !!!应该会给换 或者修好

楼主:
精灵摇控正在返修的路上,希望大疆不要回复不是质量问题,换个配件几千!要不换摇控3500大洋!真呢修不起!

网友B:
质量问题免费维修~放心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质量问题免费维修~放心好了

我拆开过,里面固定螺丝的塑料都裂开。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自己没有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开过,里面固定螺丝的塑料都裂开。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自己没有摔过。

被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