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续航时间?

楼主(2015-10-12):
穿越的时候的续航时间多少可以说说自己飞机,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爱机的参数的话,不知道的也可以大致说说。

1)重量
2)机架种类
qav250 还是qav250 中国克隆版,还是280,还是180,还是130 等等。 这个跟飞机有关
3)桨大小
5030还是4030还是其他的。桨大桨小可能也有关系
4)电机
电能转化率情况,这个需要考量一下。不同品牌可能还真不一样
5电池
几片电池,多少C,容量

以上这些因素应该很大程度上,能决定你的穿越机的使用时间。

也许还有因素,比如图传模块功率,设备GPS等。
因机而异吧,

说说你的穿越续航时间吧!~

网友A:
这个版块最无聊的问题,你上面的那些因素,更多显示出来的是搭配合不合理,这个续航时间,跟你飞的速度跟方式的关系更大一点。

我还是配合回答一下你,250   5寸   1800   4S   2分半

网友B:
我的qav250,2406电机2000kv,5045平头桨,4s 1500电池,一般飞穿越4.1分钟下来3.75v,暴力全油门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最无聊的问题,你上面的那些因素,更多显示出来的是搭配合不合理,这个续航时间,跟你飞的速度 ...
目的是增加续航时间吧。

因为穿越机普遍比较耗电,飞行比较暴力。
要是能飞个半个小时30分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qav250,2406电机2000kv,5045平头桨,4s 1500电池,一般飞穿越4.1分钟下来3.75v,暴力全油门2.5分钟
这得操作多么灵敏。

全油门飞。速度很快吧。反应地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得操作多么灵敏。

全油门飞。速度很快吧。反应地过来?

高空全油门乱飞,不需要什么技术

网友:
正常就 2-3分钟

网友C:
我的QAV250 EMAX1806 KV2280 5030桨,3S 1300 25C格式,起飞重量500克出点头,平均3分多点。

网友D:
我原以为我的450飞行时间短呢,无云台相机3S 2200电池8-9分钟,上云台和小蚊相机后只有5-6分钟。原来穿越时间更短呢。

网友E:
多备电池,或者外场充电包

网友:
基本是轴距决定续航,250玩FPV基本不超过7分钟,280听说能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QAV250 EMAX1806 KV2280 5030桨,3S 1300 25C格式,起飞重量500克出点头,平均3分多点。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电机一样,架子一样。桨也一样。重量稍重。

你的竟然才3分钟。
换个2200 的3s试试。
当然重量也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空全油门乱飞,不需要什么技术

哈哈。那眼力可是很好,不会逃出视线。。

一般飞远了。我就看不到了。100米就很难看见了。尤其是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备电池,或者外场充电包

啥是充电包?

带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以为我的450飞行时间短呢,无云台相机3S 2200电池8-9分钟,上云台和小蚊相机后只有5-6分钟。原来穿越时 ...

因为穿越机暴力吧。

我的450. 12 到18分钟吧。因为没有云台,也无相机。。。目前在准备中。

还是固定翼省能量。但是不够暴力飞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电机一样,架子一样。桨也一样。重量稍重。

因为现在用的是全手动飞行加翻滚,所以比全自稳要多耗点电,而且是以3.6V报警为标准,要以3.5V为标准加温柔飞也能坚持5分多呢。而2200的电池不用了,因为虽然续航时间长了,但做动作不灵活且炸机损坏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现在用的是全手动飞行加翻滚,所以比全自稳要多耗点电,而且是以3.6V报警为标准,要以3.5V为标准加温 ...

所言极是。

我也设置是3.6的。要是3.5的我估计也行。因为穿越机都不会飞太远。而飞的远的比如f450什么的,一般要3.6.考虑到返回地面的时间。

网友:
额 原来大家的时间都差不多啊。

网友:
刚开始初学时我还偷笑别人时间短,
我1500的电池都能飞6分半了~
玩着玩着从6分半, 变5分半, 变4分半, 变3分半 !
以为电池操挂了, 再去买了几颗, 新电池只多飞20秒
所以这问题没个答案, 飞的爆就短点, 飞的慢就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