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解锁不成功preArm:Check Board Voltage

楼主(2015-10-12):
     一直飞得好好的,为了调试PID连接电脑,结果显示:preArm:Check Board Voltage锁定,当前MP用的是1.3.32(不能解锁后尝试从1.3.28到1.3.32全部安装试了一遍,加速度校准、磁罗盘校准、遥控器校准、飞行模式设定都能正常通过,就是最后出现preArm:Check Board Voltage),固件刷的V3.21(一直在用这个版本)。配置:中特威甲壳虫30A、朗宇A2212 、天七、APM+GPS 6M,电调供电,无任何外接电子设备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preArm:Check Board Voltage翻译过来:(请你)检查面板(主板)电压",莫非飞控坏球了?还是供电电调出问题了?但是校准油门行程是,推油门,四个电机运转都正常,无异响无卡顿,APM飞控各个指示灯均闪烁

网友:
电压保护?

网友:
可能你的3.3稳压IC坏了

楼主:
VCC = WARN - VCC min/max diff 0.552v, should be <0.3v

VCC = WARN - VCC min/max diff 0.713v, should be <0.3v

VCC = WARN - VCC min/max diff 0.32v, should be <0.3v

这几个数据 正常吗?四轴小白求大神帮助。

网友(2016-08-01):
电池电压10.64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