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相容于 Futaba 接收器的 S-FHSS 高频头

楼主(2015-10-12):
正在寻找能够相容于手边的好几颗 Futaba S-FHSS 接收机能用的发射模组或高频头,类似于同厂的 TM-FH 模组。
好像其他副厂都没有做这种东西,准备装在自己 DIY 的遥控器上头,TM-FH 模组不普及也太贵所以沒有買。

现在是用从 6EX-2.4G 拆下来的高频头装在自己的 DIY 控上头可以稳定使用没有问题,但手边 FASST 接收器数量比较少所以想改成 S-FHSS / FHSS 制的来用。

想去拆了一片 T6J 的高频头来改,但可惜此高频头不支援 PPM 输入,原来的 T6J 输入信号类似 S-Bus 格式但又不是所以无法使用。
原本打算买这台二手的 T6J 来拆高频头用都比 TM-FH 模组便宜,可惜无法使用。

这是我用仪器将讯号读出来比较的波形圖。
上面第一个波形是 T6J 背面的 PPM 6CH输出,这个很标准没有问题。
第二个波形是 T6J 送进高频头的输入讯号,怪怪的,乍看之下像 S-Bus 讯号但比对下来比较窄也比较短。
第三个讯号是透过 PPM to S-Bus 转换器转换出来的 S-Bus 信号,仔细扩展来看有些地方还是与接收机出来的不完全相同但現在先不去研究他。
第四个是 R2008SB 接收器上头的 S-Bus 输出。
经由这个比对确定 T6J 高频头不支援 PPM 输入也不是  S-Bus 格式,有人知道这是哪种格式?有无方案可以转换?

所以目前只知道 TM-FH 模组是 PPM 输入的能符合我的需求,还是有其他的 S-FHSS / FHSS 高频头能用?
要能支援 R2004GF, R204GF-E, R2106GF, R2008SB 这几颗的。

请较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只有一根线么?会不会是s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根线么?会不会是spi的?

还有 CLK 的另一条线,与第二个波形的时脉宽度相同,只有两条线应该不是 SPI,我来试试看用 I2C 来去解这个串列看看内容指令是否正确。

网友:
TM-FH 模组,闲鱼上有人出,你去看看,(搜S-FHSS高频头)我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CLK 的另一条线,与第二个波形的时脉宽度相同,只有两条线应该不是 SPI,我来试试看用 I2C 来去解这 ...

双线的话可以肯定不是ppm了,也可能是spi吧,因为不需要双向通信吧,考虑到年代,估计不会是双线spi;
iic会不会速度不够啊

网友:
360出一个TM-FH高频头

网友B(2018-09-24):
兄弟,tm-fh头还在不,我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tm-fh头还在不,我收

3年前出掉了,哥,看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年前出掉了,哥,看下时间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