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250 advance设计严重缺陷,请厂家重视!

楼主(2015-10-12):
昨天风大,飞的时候被风吹歪导致撞树,速度并不快,可是电源板竟然裂了!

于是仔细看了看,发现250的三块碳板和电源板竟然都只有1mm的厚度!!

玩穿越的都知道1mm碳板多软吧?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电源板中间的镂空设计,两边因为镂空变窄,可是还打了螺丝孔!这样一来,螺丝孔位置的强度可以说是一撞就断!

后面有图,可以看到电源板和相邻的碳板都裂了,而且电源板一裂,就的换新的!

楼主:
中心板的厚度根电源板的镂空都是败笔,望厂家改进!

网友A:
坑爹设计,吹得飞起,一飞就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爹设计,吹得飞起,一飞就炸

是啊,电源板的镂空简直就是为了被撞断设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电源板的镂空简直就是为了被撞断设计的

看这里的镂空,加上螺丝孔,就更窄了,我就是这里断了

网友:
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B:
华坑设计失误又不是第一次了~~淡定~~~贵么贵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坑设计失误又不是第一次了~~淡定~~~贵么贵的要死

是啊,4999的东西,设计这么糙,以后坚决不再入坑了

网友C:
厂家都是为减重设计的,就这样起飞重量也达640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都是为减重设计的,就这样起飞重量也达640克了。

减重的确重要,但是这个电源板镂空,最多减重5g,换来的是强度几乎一撞就断,这样的减重得不偿失

网友D:
前一代就是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一代就是这樣了

问了淘宝卖家,新版电源板配件是不镂空的了!不过前几批次的整机都是镂空的,只能说当了小白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淘宝卖家,新版电源板配件是不镂空的了!不过前几批次的整机都是镂空的,只能说当了小白鼠

就算不是也不買了, 就那个厚度,前一代就当过白鼠了

网友E:
之前炸鸡过一次,因为自己换了发射天线,导致天线着地,图传螺丝固定柱被从电源板拔起,之后一个电机不转,电源板看不出损伤,更换后修复。
我的是老款,原配也是镂空,但买来更换的电源板镂空取消了。
要说强度,这个机器的纵向强度可能不足,其实底板和电源板薄没事,但上板应该做厚一些。
不过再厚也不耐炸,还是小心不炸鸡为上策。该换就换吧,模块化设计图的就是维护方便啊。
都说华坑华坑,我入手玩到现在感觉挺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炸鸡过一次,因为自己换了发射天线,导致天线着地,图传螺丝固定柱被从电源板拔起,之后一个电机不转, ...

原配老款是镂空,更换的配件不镂空,说明华坑已经了解镂空对强度的影响

可是新款还是镂空的,明显就是故意的了

的确,电源板上面的那个碳板如果是2mm,会很耐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老款是镂空,更换的配件不镂空,说明华坑已经了解镂空对强度的影响

可是新款还是镂空的,明显就是故 ...

可以去订做一块上板试试

网友:
我的是刚入手几天  电源板不是镂空的
     既技术不好  但觉得华还可以  炸过几次 损失不大  也失控过  得益于GPS失控保护  自己飞回来了'所以内心还是比较认可的

网友:
我买了一代,飞了一次炸鸡,发现这个东西炸鸡就出血,果断低价出手了。自己装的,怎么炸鸡都没什么损失,几个桨而已。

网友F:
把我的鸡鸡拆开瞧瞧,好象华科已经改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我的鸡鸡拆开瞧瞧,好象华科已经改了哟

的确改了,我买的电源板配件就没有镂空了

网友:
刚说就炸,今天5m俯冲炸鸡,左前脚架先着地,整个机身因为惯性被弯曲,机身中后部连电池都被折弯,导致上层板(天线支架那层)上盖板,电源板,下电池板全部折断,电池也弯了,已经采购了配件,损失大约200元。这机身纵向强度是个问题,还有就是这脚架可能也不是很合理。
目前已经炸坏两块电源板了,去淘宝问了,没有图纸没法订做,不过我觉得即使更换了更厚的板子,估计也未必耐炸,机子不是设计来炸的。

网友:
华坑真不是盖的,我的2801遥控器,虽说老了点,但是不给修也确实说不过去

网友G:
天天有人说华坑贵,坑人,自己配台带GPS和定点定高、反航的穿越看看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天有人说华坑贵,坑人,自己配台带GPS和定点定高、反航的穿越看看要多少钱。

apm+gps,比普通穿越贵300,炸鸡好修,换件也便宜,华坑一个飞控可以买组装的一架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