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和精灵3的具体操控区别?

楼主(2015-10-12):
本人准备在悟和精灵3中选一个入手,看了很多帖子,目前知道悟和精灵3的区别主要就是1尺寸 悟比精灵3大一圈
云台 悟能横向旋转精灵3不能,且悟支持双控,控上有HDMI接口可以高清直播,遥控距离和限高都是2KM和500M
抗风性 悟抗5级,精灵3抗3级
悬停精度 悟的官方标称比精灵3精度稍微低一点
飞行速度 悟的飞行速度可以比精灵3快个30%左右
相机 悟的相机实际成像效果比P3P稍微好一点点,但好的不多且云台可拆卸可升级,精灵3不行
悟可以变型精灵3不行
悟的遥控器里比精灵3多一个5.8G高频头,应该是用于主控和副控之间通讯的,还多了一个GPS天线,提高遥控器本身的GPS信号,当然还有HDMI接口,另外遥控器的主控芯片不同
以上就是我知道的这两台机器的区别
接下来想求问下各位前辈,精灵3和悟的飞控是一样的吗?据说悟好像是A2改进版的飞控,精灵3是新一代飞控型号未知,但就功能而言两者飞控几乎一样,都支持视觉定位,大疆APP,且精灵3的悬停精度似乎还高于悟,莫非是用的同一种飞控?所以想求问下同时拥有或使用过这两个飞机的前辈,这两个飞机的实际操控感区别打不打,有没有V2和A2的区别那么大?
还有就是两者都是数字图传,都是2KM距离,那他们的实际图传体验和图传距离有区别吗?
最后就是这两个飞机的实际操控体验区别大不大,值不值那么大的价差,小弟先谢过大家

网友A:
同时操作过两台机器的大神来解答!

网友B:
悟和P3的核心区别就是悟能挂4/3的专业相机X5,也就是小型化的GH4.  而P3到死也只能挂1/2.3' 传感器级别的相机,也就是和Gopro相当。这两个相机的成像差别就类似于微单和卡片机的区别。 如果你只要X3相机,那我觉得P3更合适。
另一个区别就是悟是360度云台,所有的变形啊,双控啊都是为这个360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悟和P3的核心区别就是悟能挂4/3的专业相机X5,也就是小型化的GH4.  而P3到死也只能挂1/2.3' 传感器级别的相 ...

相机方面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需求,X3和精灵3P的相机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就是不知道悟的飞行体验会不会比精灵3好,我玩四轴,主要看飞机本身的飞行和图传体验,就像开车一样,我在乎的主要是操控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操作过两台机器的大神来解答!

就是,所以希望同时操控过这两架飞机的大神来解答解答,数据上的区别都摆在那里了,就是想知道实际的飞行感受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双11你值得拥有

网友D:
悟主要给不差钱的准备的,精灵给一般玩家准备的,悟主要高在了可以搭载x5上,载x3相机的话估计续航也很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11你值得拥有

就在等双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悟主要给不差钱的准备的,精灵给一般玩家准备的,悟主要高在了可以搭载x5上,载x3相机的话估计续航也很厉害 ...

这个懂,就是想知道具体的体验有啥区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懂,就是想知道具体的体验有啥区别

一个人飞的话估计没啥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人飞的话估计没啥区别吧

我就怕如果没啥区别就简直是QJ我的钱包了

网友E:
悟在指南针抽风时候,独特算法可以抛开指南针进行姿态稳定。而精灵3只能丢机,因为精灵三即便切到姿态也没用,加上没手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悟在指南针抽风时候,独特算法可以抛开指南针进行姿态稳定。而精灵3只能丢机,因为精灵三即便切到姿态也没 ...

这是个重大优点啊,还有别的吗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悟在指南针抽风时候,独特算法可以抛开指南针进行姿态稳定。而精灵3只能丢机,因为精灵三即便切到姿态也没 ...

这两个的飞控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的飞控是一模一样的。

误导新人~呵呵~~

精灵3是NAZA 飞控改进版  悟采用的是A2飞控改进版~具体哪里不一样 去看看价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的飞控是一模一样的。

呵呵

楼主:
就没有同时体验过两机的大神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误导新人~呵呵~~

精灵3是NAZA 飞控改进版  悟采用的是A2飞控改进版~具体哪里不一样 去看看价格吧

其实同一家出来的估计都差不多,相反在低端机上可能先尝试某些功能,然后才给高端产品升级,具体详情只能DJI内部才会知道了。
其实拆机看看用料什么的应该差不多,我也没拆开,所以不好说。
价格主要是厂家定,你要知道i3,i5,i7甚至xeon都是同一条生产线下来的,造好之后才分类变成不同的cpu,一前一后的两个芯片可能一个i3一个xeon,价格差了好几倍呢。

网友:
还有一个啊,常说的话:一分价钱一分货,两毛价钱两分货,三块价钱三分货。 想提升一点点性能需要付出很多的money的。比如搭载更大的相机,更长的续航或者360的云台。只论性价比不看需求和预算的话淘宝那些百来快的杂牌四轴性价比最高。

网友:
正准备入手,学习了

网友:
双控和单控的区别,遥控器材质上悟是金属,精灵是塑料居多

网友G:
飞完 小悟 再去飞 精灵 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除去硬件上的差别 操作机动性 小悟完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完 小悟 再去飞 精灵 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除去硬件上的差别 操作机动性 小悟完胜啊~~

原来是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H:
我也曾经在奔驰E260和smart之间犹豫过
E260的性能明显好过smart,但是后者在开起来又比较方便
我犹豫了良久,最后查了查帐上的钱,就睡觉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曾经在奔驰E260和smart之间犹豫过
E260的性能明显好过smart,但是后者在开起来又比较方便
我犹豫了良 ...

哈哈哈。。睡醒账户会多出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睡醒账户会多出钱吗

能靠睡觉赚钱的恐怕只有一种职业吧

网友J:
这两个机器我都有,而且不止一台,从实用主义出发,根本不用纠结那么多。悟大风起飞,只要你手不哆嗦他就能胜任,精灵只能抽风,所以说如果你不差钱,悟的通用性更好一些,扩展性能也更好。至于其他人说的什么精度啊成像什么的,你真看不出来,所以不要纠结。

而且纠正一点,x3和x5的云台都是320,不能和禅丝一样360无限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两个机器我都有,而且不止一台,从实用主义出发,根本不用纠结那么多。悟大风起飞,只要你手不哆嗦他就能 ...

ok就入悟了 等双11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两个机器我都有,而且不止一台,从实用主义出发,根本不用纠结那么多。悟大风起飞,只要你手不哆嗦他就能 ...

请问实际操控感受呢大神 有啥不同

网友K:
實際操作p3p....小巧.靈活.攜帶方便.但是雲台只有上下俯仰控制...拍攝比較靠機子來找畫面..要多練控制...
實際操作one.....攜帶較重....但是雲台可以320度旋轉...可以雙控...拍攝比較輕鬆....但是價格高.....壓力較大.....
看你的用途...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實際操作p3p....小巧.靈活.攜帶方便.但是雲台只有上下俯仰控制...拍攝比較靠機子來找畫面..要多練控制...
...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我飞过精灵3 现在用的悟。
就无风条件下,论操作手感,我觉得精灵3更好,更适合新手。
精灵3可以说是指哪打哪,刹车非常干脆利落。
悟相对精灵3而言,刹车有点拖泥带水,不够干脆,刹车时的表现,很刺激。
其他方面,肯定悟全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实际操控感受呢大神 有啥不同

这个因人而异,没法说

网友:
楼主好贴,我也在精灵3和悟之间纠结中,目前仍无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曾经在奔驰E260和smart之间犹豫过
E260的性能明显好过smart,但是后者在开起来又比较方便
我犹豫了良 ...

哈哈,两辆都买,看心情开!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稳定性.不是一个级别的可操控性`我现在是绕桩时单控`拍别的角度和要求基本都是双控.很多单控很难甚至拍不出来的动作.

网友:
就外观来说,悟比较有逼格,所以果断买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