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型飞机模型

楼主(2015-10-12):
(无正文)

网友:
全金属管啊,不错不错,搞个试飞视频看看最好

网友A:
自制吗?重量不轻啊!

网友:
这么小翼展用金属管。。。。堪忧。。。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吗?重量不轻啊!

自制的,铝合金的,不重,跟轻木机差不多

网友:
是静物工艺展示品

网友:
多大发动机?翼展多大?

网友:
不蒙皮有美感··········

网友:
能飞多高,多远,多钱?.......

网友:
手工真了得,坐等视频

网友:
用易拉罐材料蒙皮应该不会太重

网友:
壁厚应该很薄吧

网友:
翼展小了吧。若是翼展不够,可以做上下两层机翼。

网友:
牛逼啊,放大就是载人的了

网友:
这个不重吗?蒙皮用什么做呢?

网友B:
飞起来了吗

楼主:
翼展1米七,用32级发动机,用尼龙布作蒙皮,还没飞

网友:
真棒!期待首飞

网友:
好,愿飞行成功!

网友C:
这手工真的是了不起啊,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感觉发动机真的是配小了,起马也要55~62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真的是了不起啊,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感觉发动机真的是配小了,起马也要55~62级的吧。

推重比在0.6-0.7之间,飞航线是没有问题

楼主:
都是1mm厚的,很轻

网友:
座等视频

网友D:
目测: 这货不是“飞机模型”,而是模型飞机。

网友E:
副翼翼面和升降舵翼面,都太小了,慢速控制性一定不佳。

网友F:
你这个得来液压操作面啊,要不都对不起这个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副翼翼面和升降舵翼面,都太小了,慢速控制性一定不佳。

还可以,不算小,翼弦长有2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得来液压操作面啊,要不都对不起这个机身,,,

没必要用到液压,用钢索操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 这货不是“飞机模型”,而是模型飞机。

能飞的,不是摆看的

网友G:
发动机直接刚性连接。。连点减震都不做??铝合金不怕金属疲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动机直接刚性连接。。连点减震都不做??铝合金不怕金属疲劳吗??

发动机要加一层橡胶减震的,铝合金韧性很好,只要结构合理是不怕金属疲劳的,况且这种小发动机震动也不大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动机要加一层橡胶减震的,铝合金韧性很好,只要结构合理是不怕金属疲劳的,况且这种小发动机震动也不大 ...

我注意到受力最大的部分打孔穿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注意到受力最大的部分打孔穿螺丝。。。。。。

是的,受力部位不能用铆钉,只能用螺栓

网友H:
目测重心太靠后,动力偏小

网友I:
用尼龙布只能蒙机翼上表面,这种凹凸翼失速迎角较小,且由于飞机的阻力比普通练习机大,飞行速度必然会比较慢,整机的升阻比不高。其实我想说的是:只要重心调好,飞起来问题不大,但要小心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尼龙布只能蒙机翼上表面,这种凹凸翼失速迎角较小,且由于飞机的阻力比普通练习机大,飞行速度必然会比较 ...

是平凸翼型,克拉克Y改的,上下两面蒙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重心太靠后,动力偏小

空机重心是有点偏后,装上发动机、舵机、电池后机头就压下来了
经过估算起飞重量可能在2.2公斤左右,装的三叶32级发动机可以产生约1.5公斤左右的拉力,推重比约1.5/2.2=0.7,飞航线是没有问题,动力还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空机重心是有点偏后,装上发动机、舵机、电池后机头就压下来了
经过估算起飞重量可能在2.2公斤左右,装 ...

舵机不重的,而且安装位置也不是任意的,由于是油机,电池重量也不会太大。感觉尾翼重了,一定要用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舵机不重的,而且安装位置也不是任意的,由于是油机,电池重量也不会太大。感觉尾翼重了,一定要用圆管 ...

舵机可以按照需要的位置安装,随意装那都可以,尾翼不重,圆管阻力小一点

网友:
动力偏小

楼主:
按理装40级比较合适,就怕发动机震动太大,先装个小的看实际情况再说

网友:
看好这飞机!创意无限!

网友J:
动力太小起飞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力太小起飞容易失速

动力较小时小角度起飞就不容易失速

网友:
翼展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