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发动机上面的小扰流板有什么具体作用呢

楼主(2015-10-12):
很多飞机的发动机上面都有个很小的扰流板,具体是有什么作用的呢?百度都找不到答案,请科普帝来帮忙科普下

网友:
那个不叫扰流板,叫导流片,是防止紊流作用

网友A:
这个区域的局部气流方向是斜向上的,小翼的安装角利用了局部的气流方向,小翼产生的升力能提供一部分推力,这样机体总的阻力就能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区域的局部气流方向是斜向上的,小翼的安装角利用了局部的气流方向,小翼产生的升力能提供一部分推力, ...

网友:
看着比较萌呗

网友:
把手,方便提起来

网友:
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凡是一个飞机上有一些地方有一片翼片感觉很突兀,都可以看作是减少紊流,减小阻力的。

网友B:
这东西波音叫vcd,涡流控制装置,源于737~300,弥补飞机大仰角下发动机短舱对大翼升力损失

网友C:
9楼正解

网友:
这东西本身不能提供升力,靠10颗左右的铆钉铆在复合材料的短舱包皮上,一般上面都印着‘no step’.受不了人脚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波音叫vcd,涡流控制装置,源于737~300,弥补飞机大仰角下发动机短舱对大翼升力损失

这个回答看起来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