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可用来加工四轴机架吗?

楼主(2015-10-12):
想用数控铣床加工玻纤或碳纤机架的中心板,没有加工过这些东西,不知可行否,请接触过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一般加工多厚的板子好些?用多大直径的铣刀?转速和进给速度给多少?加工过程中要不要给冷却液?还有就是装夹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一台数控铣加工全部零件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如何加工,你没干过这个,想通过这里三言二语是肯定说不清的,就算写上万字说明也不可能解决你在其中的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一台数控铣加工全部零件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如何加工,你没干过这个,想通过这里三言二语是肯定 ...

不加工全部零件,只想加工中心板等,机臂用方管。请指教三言二语,谢了!

网友A:
兄弟,我也不是干铣床出身,说一个东西你因该可以明白,任何设备都有一个型号问题,型号不同,其设备不同处之一便是:行程,即加工范围,即可加工多大尺寸的意思,另:拿什么设备去加工想做出来的零件,一般是根据手上有的设备为先,即不同设备都可做,但先想着自己有的设备,不同设备可能是不同工艺方案,你这样来个范范滴问,高手们会不知你所云的,

你问多大的刀?
设备本身也有一个夹持大小的问题,
而且也不见得每个床都会配全刀的尺寸,
而且也要根据你所加工零配件尺寸及材质来选刀具。

问要不要加液?也有类似问题,常规的切削当然是加液,可若是................

多少转速及给进,这是决定光结度的重要因素,但还不是唯二的因素,不同的刀也有不同选择。
加工多厚的板子,这点我不明白,说数控铣可加工多厚?这当然与你选的刀有关?至于一刀进不了那厚度那只是几刀的问题。

而且,加工零件需如何具体做,任何一个操作工或技术人员,都是要看了具体图纸并根据自己有的设备才可以说的。

若是你自己没干过铣床或数控铣,我想你最还是请人做,你在边上看别人做,顺便可以问问。

做机械安全第一,不懂易出事故,祝玩的开心。

网友:
装夹问题-----------那是要看具体零件形状及具体设备而定,有些稍复杂些的,还要做专门的工装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不是干铣床出身,说一个东西你因该可以明白,任何设备都有一个型号问题,型号不同,其设备不同处 ...

哥们,在我的印象里,你是论坛里给我回复打字最多的,虽不是干铣床出身,但看得出很专业。先深表感谢!本来不想自己加工,但现在的成品机架可选择的不多,我用APM,飞控体积大,就想用碳纤方管做机臂(比圆管加工简单),用碳纤板或波纤板做中心板来做一个适合自己设备的机架。机臂方管上只是打孔,中心板需要铣削,中心板尺寸不大,铣床行程(450尺寸四轴)没有问题。手里有直径1mm(两齿)和1.5mm(三齿)铣刀,不知用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不是干铣床出身,说一个东西你因该可以明白,任何设备都有一个型号问题,型号不同,其设备不同处 ...

现有的加工刀具

网友:
严格滴说,我不是干机械这行的,
至今没操作过任何一台车、铣床,
只操作过,钻,冲床,部份钳工的活。
干过工艺及制图。

铣刀二齿与多齿的区别是:多齿加工出来的东西效果更好,如毛刺、光洁度,之类。

看过别人用1.5mm的2刃钨钢刀,3mm碳纤板一刀透.F200、主轴转速15000rpm.据说转速不够易起毛刺,另加工时需要加液。

网友A:
另:上面说的人家是用雕刻机,你数数控铣,是否可以用更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上面说的人家是用雕刻机,你数数控铣,是否可以用更大刀?

也可用2mm或3mm的铣刀,但这样浪费的材料也越大吧?

网友:
我看楼主的刀具夹头  像是工业的机床  既然如此 那就行程不是问题   至于大刀小刀就看你的内圆弧多大了 小刀可以铣出大半径的内圆弧  大刀就不能铣出比自己半径小的内圆弧咯   你问能不能做 那是绝对能做的  不就是一个平面的事情么  数控铣加个刀库就是加工中心    还有你问怎么做 这个看你图纸啦 小安排好布局 外形尺寸 哪里要扣掉的 都画好详细尺寸 方便师傅编程 其他没什么了  至于进给和其他数值  转速快点 进给少点 走刀慢点  走刀越慢精度越高  但是太慢了影响效率
恩 这是我多年前学数控做数控的一点点小经验  希望对楼主有一点点帮助